[卡类] 奇怪的事情啊

楼主(2020-12-02):
买到的假TF卡,不能格成NTFS
买来就是FAT32 31.2G的容量,也只能格成FTA32
速度也慢。h2testw检查也过不去
但是神奇的是

diskgenius检查坏道就没报错
怪事了

网友A:
看来,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

我买了2张。不同店的。当时不知道。现在回过来检测。2张卡全完一样的。问题,不能格,有坏。但diskgenius检查坏道就没报错

网友B:
diskgenius检测机械盘用的,检测闪存类介质,结果不一定准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iskgenius检测机械盘用的,检测闪存类介质,结果不一定准确

大神,内存卡和U盘应该用什么软件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内存卡和U盘应该用什么软件检测?

检测速度用as ssd benchmark,检测容量用urwtest

网友:
机械盘测坏道的原理跟半导体储存的原理都不一样

网友:
他会不断覆写,你应该校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