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个新款胜利VC890C

楼主(2020-12-02):
整体设计有所提升,细节还得注意。

楼主:
细节还得加强,自动关机设计很烦,一会就关机了,的转回OFF,才能再开机,转来转去增加转盘磨损,耽误时间

网友:
做工堪忧啊  螺丝都标记了尺寸  好评,就喜欢PCB上标记参数的 太方便了

网友A:
绿色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是什么元件?

压敏电阻和热敏电阻吧

网友:
希望这些国产的仪表越来越好!

网友(2021-04-10):
我的旧版能直接按hold键唤醒,难道新版不能?

网友(2023-02-06):
楼主你好!请问喇叭旁边的两个贴片电阻RB21和RB22阻值是多少?

网友:
我有个同样的表摔坏了,喇叭旁边的电阻和三极管都摔掉了,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