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车冷却液怎么换才够帅呢

楼主(2020-12-02):
汽车用了九年从来没有换过冷却液,最近发现液面快低于最低刻度了,想淘宝买来换,是什么牌子好,还有是不是加一点进去就好,还是要全部更换,请大师指点?现代悦动

网友:
百适通。9年了建议全换了。

网友:
买屈臣氏蒸馏水  加满即可

网友:
搭车同问。   4年钱换过一次,现在少了点,直接补充一点蒸馏水可以吗?

网友:
如果要换,就必须全换!或者就用纯净水补够!

网友:
我换的时候,买的多淘宝不知道什么牌子了,放掉,加上着车,开暖风,1分钟左右,在放掉,加满 开暖风,10分钟左右,在放掉,加够完了

网友A:
大众车,都不用考虑几年换,隔段时间总会出毛病让你不得不全换一次防冻液。

最近一次是冬天晚上8点,荒郊野地的。正开着突然水温报警,下车看是三通爆管,车下路上防冻液溅的到处都是。

三通这么要命的东西,选的材质就是普通塑料,而且设在拐角,没有支撑管夹,全靠三通吃力连着两大部件。

网友B:
这个我要说一下,我自己配的冷却液,原料是丙二醇99.4%,缓蚀剂0.2%,ph调节剂,阻垢剂,防锈剂,消泡剂各0.1%,绿色染料0.02%,我配的这种无水冷却液,对铸铁和铸铝的腐蚀性极小,因为无水100度都不会开锅烫伤人,冰点低到零下50度。这个冷却液我从西藏开到东北都没问题,以前用普通乙二醇冷却液,去新疆爬达坂的时候连续爬坡,开锅把我烫到了。

网友C:
夏天热车的时候果断地拧开盖子,你就是最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要说一下,我自己配的冷却液,原料是丙二醇99.4%,缓蚀剂0.2%,ph调节剂,阻垢剂,防锈剂,消泡剂各0 ...

谢谢分享成果,这个配方成熟吗?适应范围大不大?

网友:
压根没必要这么讲究,不缺水、不上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夏天热车的时候果断地拧开盖子,你就是最帅的。

我草 我开过 直接喷了

网友:
有钱,找个维修的,喝喝茶就换了,最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众车,都不用考虑几年换,隔段时间总会出毛病让你不得不全换一次防冻液。

最近一次是冬天晚上8点,荒郊 ...

看来官方汽车维修也是一种创收,弄不结实零件让人多修车。汽车发电机有刷设计也是创收,电刷磨损和调节器故障直接换一台发电机,摩托上都是永磁无刷发电机。

网友:
09年五菱之光6376E3  11年了 就加过半瓶娃哈哈纯净水....

网友:
手头宽裕全换手头紧补充原装的防冻液,蒸馏水会搞坏蒸发箱

网友:
京东自营壳牌防冻液,50元5升,自己换30分钟搞定。

网友:
只加不换的路过。有人做过试验,七八年的车,冰点上升没几度,除非是极寒地区,压根没必要更换

网友:
建议实体店购买!加油站的昆仑防冻液不错零下30度的

网友:
我都是加屈臣氏,哇哈哈的,更狠的时候直接加自来水的。
南方不结冰。广西不怕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