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9系电动牙刷进水维修,目前没办法彻底关机

楼主(2020-12-02):
前言不表,很多朋友都已经拆解过了,攻略也都有,

我的也是密封圈破损进水,导致转腐蚀损坏,现在维修下来基本功能都正常,牙刷也可以正常启动了(主要故障为进水腐蚀后,过孔不导通)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故障,就是开机时候后,没有办法彻底关机(点机停止转动,正常灯就不亮了,我现在是灯常亮,静态电流还有100mA)

充电正常

换挡正常

黄色指示灯常亮,不正常

附上6系电路图,内容基本一致,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维修了

谢谢

网友:
应该还是电路板腐蚀的问题

网友A:
楼主请问您的牙刷是不是也是不开机啊一开始,我家的2个6730都是 橡胶圈那里漏水了,两个都是不开机,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修,充电也没有反应,某个充电的角度,绿灯会快闪,求助各位了

网友:
以前我的电动剃须刀无法关机是因为,进水以后按键开关电阻不是无穷大造成故障。换开关,擦干电路板问题解决。

网友:
如果还没修好我来给你一个建议:如果有配件换微电开关,如果没有现货可以把开关拆开,把里面污物清理干净装上就解决。

网友B:
垃圾飞利浦,买过不同型号的好几个牙刷,最后全部都是进水坏掉的,反而是一款国产的从来不坏。

楼主(2021-04-19):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您的牙刷是不是也是不开机啊一开始,我家的2个6730都是 橡胶圈那里漏水了,两个都是不开机,我也不 ...

不好意思  有段时间没上线了,我的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就是关机的时候,灯灭掉延时稍微长点,其余功能都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您的牙刷是不是也是不开机啊一开始,我家的2个6730都是 橡胶圈那里漏水了,两个都是不开机,我也不 ...

主要故障点  就是板腐蚀,过孔不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飞利浦,买过不同型号的好几个牙刷,最后全部都是进水坏掉的,反而是一款国产的从来不坏。 ...

他 这个应该算是设计缺陷,密封圈在外面,换头的时候很容易损坏,反而是博朗的,就没这个问题,他的密封圈在里面,换头不会碰到

网友:
上个月坏了一把还在保修期内,换回来把新的,密封圈改进了变成了齐平,能用两年回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