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做工很工整的一个小电机。

楼主(2020-12-02):
你能刮胡子刀里面的磁铁不是强磁,力量不是很大。

网友A:
感觉这种小电机都差不多啊,

网友B:
可以试试改成钕铁硼磁钢,只不过瓦形磁钢太贵,一般用几片长方体小磁钢组合,只是固定磁钢磁力太强有点难度,需要一片一片压住固定等胶水完全变干固化。以前在网上见过最好的碳刷130电机,不仅钕铁硼磁钢定子,而且转子5个分布式绕组,5个斜槽硅钢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改成钕铁硼磁钢,只不过瓦形磁钢太贵,一般用几片长方体小磁钢组合,只是固定磁钢磁力太强有点难度 ...

钕铁磁,五个磁钢好改,三个不好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钕铁磁,五个磁钢好改,三个不好改吧

不管是五个三个绕组定子都可以改,零几年有改过4到8英寸车模里,比130大些碳刷电机。

相同极性磁力很强,固定时先用水泵钳,水泵钳贴好补胎片或自行车内胎片,避免磁钢被夹碎,水泵钳夹住后用松紧带拉住把手一直夹着,磁钢和铁壳间隙滴强力胶等固化,需要快点固化可以买60到80摄氏度PTC暖风模块吹干胶水。厌氧磁钢胶也可以,先在磁钢和铁壳涂一层,再用水泵钳压住磁钢等固化,缺点厌氧胶常温24小时才能完全固化,安装速度太慢建议配合PTC暖风模块烤干厌氧胶。

网友C:
曾经800多买的博朗往复式剃须刀,只剩这个小电机了,你信么?没怎么用,三洋电池漏液了,主板也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800多买的博朗往复式剃须刀,只剩这个小电机了,你信么?没怎么用,三洋电池漏液了,主板也废了, ...

这个是高大上的核心配件

网友:
这样的电机很普通,精工细作的微型直流电机除了是永磁励磁外基本和交流手电转电机一样的细节,铜刷握、带引线电刷转子更是迷你版电转转子,搜一下30zyw2这个电机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小电机都差不多啊,

那是你没拆过精密仪器才这么想。

网友:
动手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