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网购飞利浦T8荧光灯管不知真假

楼主(2020-12-02):
     网购几只飞利浦T8荧光灯管破损一只

取下端头灯丝观察一下

另一端的结构有些不同

直流电阻

通电试试

电压到8.20V瞬间烧断了

断丝

三段焊接

也有瑕疵品

网友A:
这是”低压汞灯“
里面有几滴水银,有毒的,污染环境的

网友:
看着不像飞利浦做工啊

网友:
日光灯管被淘汰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B:
奇怪,灯丝边上的小泡是干嘛的

网友:
太好奇这种荧光灯老大真的还想继续使用啊

网友C:
那个防黑环应该是两端的灯丝各有一个吧?看你拍的照片只有一个。

网友D:
现在有t8的led灯可以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防黑环应该是两端的灯丝各有一个吧?看你拍的照片只有一个。

灯管断裂,也怀疑可能脱落了,但是在外面没有找到防黑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t8的led灯可以换吧

换是可以换,但是市面上绝大部分的T8 LED灯管都是“垃圾”,光色还没有楼主这种765的荧光灯舒服,就更别谈去比显色指数80和90的荧光灯了

网友E:
老哥这是要替换家里的灯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管断裂,也怀疑可能脱落了,但是在外面没有找到防黑环。。。

虽然是飞利浦的低端荧光灯但也还算不错了,FSL等国产名牌还没有这个防黑环呢。飞利浦的灯管可以去买那种绿头的,那种三基色的显色性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防黑环应该是两端的灯丝各有一个吧?看你拍的照片只有一个。

应该是没有安装,尝试取下那个完整的很牢固,最后用改锥撬下来的。余下那个支杆架二者色泽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这是要替换家里的灯管?

帮同事选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没有安装,尝试取下那个完整的很牢固,最后用改锥撬下来的。余下那个支杆架二者色泽也不同。 ...

应该是没有装,装了的话这根“铜支架”会有碰焊的痕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低压汞灯“
里面有几滴水银,有毒的,污染环境的

早期的好像有,后来有些节能灯里面小滚珠应该是汞齐合金。2020年很多地方被LED灯具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灯丝边上的小泡是干嘛的

可能是除气剂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假的,都送给我吧。。。。

网友:
这位同事一定是为老同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