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个性显示你的固态U盘名称——ASM桥固件改名

楼主(2020-12-02):
46xt,46en,58H的固态U盘做过不少了,在上电脑的时候会发现,显示的名称几乎千篇一律,如下图。

这是一款ASM1351桥接芯片的58H固态U盘,显示名称统一都是ASMT 2135 SCSI Disk,毫无个性。

我尝试着修改开卡时固态盘的名称,发现无效,固态盘名称在windows系统下,体现不出来(CrystalDiskInfo除外),系统下能显示出来的,是桥接之后的名称。

经过琢磨,发现需要修改桥固件

那么,咱就来尝试修改桥固件,看能不能成功。

桥接固件都是二进制的bin文件,修改固件之前,需要先装一个16进制编辑器,这种软件挺多的,我就随便下了个HxD Hex Editor。

首先,我们用编辑器打开桥固件的bin文件

看到这里,是不是就有些人望而却步了

这一堆堆的像乱码的,是啥东东啊?

其实也没那么难,我们直接ctrl+F,搜索显示的关键词:ASMT

很容易就找到了,有且仅有这一处有这个关键词,那就是改这里没错了。

我们选中ASMT  2135,对应左边阴影部分就是这个关键词16进制的翻译。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阴影部分用我们想要的显示名称的翻译替换掉。

我就起个名叫:fanfan USSD吧,左边这12组字段就是16制程的值了,接下来,我们用这组值,替换上图阴影部分。

PS:原来是12组字段,修改后也一定一定要是12组字段,否则,嘿嘿,一个崭新的砖头桥即将诞生!

修改完成,我们把固件另存一下。

接下来就简单了,刷这个固件就可以了。

刷固件成功!

重新插拔看一下效果。

修改成功!

警世通言:

所有操作均需要一定的基础,对于敢于尝试的小白,产生的任何后果需自负!大神随意!

更新:一顿操作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杵

在坛友@zhuyimin 的指点下,发现更改显示名称的操作完全不用这么麻烦,用新版本的MPtools简简单单就可以搞定,实测效果如下:

用3.6.3版本,直接修改两个字符串,就可以达到修改显示名称的效果。

我打包了下载好的3.6.3版本和1351的几个固件发上来,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土豪链接

平民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jyD8O5FaKs9MymG_b0Tkg
提取码:nyiv

网友A:
不错
也就是说asm全系列的桥都能这么用?

网友B:
能不能改成“范范的固态硬盘”

网友C:
感谢分享,确实解决了系统显示磁盘名称,请教下,asm1351刷哪个固件兼容性好点?

网友D:
直接修改开卡软件名称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修改开卡软件名称有没有用?

改这里无效,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也就是说asm全系列的桥都能这么用?

不光asm,jms的我感觉也可以这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改成“范范的固态硬盘”

中文在某些情景下会显示乱码,比如bios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确实解决了系统显示磁盘名称,请教下,asm1351刷哪个固件兼容性好点? ...

asm1351刷哪个固件兼容性应该都没啥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这里无效,试过了

用空板试了下好像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空板试了下好像可以用。

焊上颗粒,开了卡,这里的显示应该就会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上颗粒,开了卡,这里的显示应该就会变了。

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

你这个是啥桥?1153还是1351?

1351我刷了几次,显示名称都改不过来。1153没细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啥桥?1153还是1351?

1351我刷了几次,显示名称都改不过来。1153没细测。 ...

是1351,软件版本3.6.3.0.你的软件版本太旧了2.1.10.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啥桥?1153还是1351?

1351我刷了几次,显示名称都改不过来。1153没细测。 ...

是你的asmt工具版本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啥桥?1153还是1351?

1351我刷了几次,显示名称都改不过来。1153没细测。 ...

1351的170726_b1_3d_80这个版本刷完就会成asmt 2135,如果换成别的版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1351,软件版本3.6.3.0.你的软件版本太旧了2.1.10.1。

有可能,你的版本分享一下,我抽空试试

网友:
1153e的桥有个缺点,刷完支持uasp的固件比如14,,第一次插一台电脑,掉速很严重,拔下来重新插就正常了。换一台电脑第一次用又会掉速。有什么办法解决,既支持uasp,又第一次插电脑不掉速的方法吗?

网友:
xp系统下显示正常,2.0版工具都可以正常改名称既可显示,空盘有盘都显示自定义名称。别的系统没试过。修改固件字符是有危险性的,多一个空格都能造成文件报废.工具本身可以改名,没必要冒风险动固件

网友:
工具本身确实能改名 但是只能限于一些固件
有的固件貌似不能用工具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