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简单拆红米note3全网通高配版手机

楼主(2020-12-02):
这手机可以说是为我打开安卓系统刷机的大门,从不会到会,各种刷,各种解,各种去内置软件,折腾无数次,用的也算很久的机器,现如今以残,拆吧,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

正面,屏幕烂成个鸟样,印象中好像是自己更换过3次屏幕了。

开壳,可见,有一次换屏大力出奇迹指纹排线扯断了,
这里wifi模块,一次刷机,好像是升到安卓9后,mac地址全是0,用不了无线,蓝牙无用,各种查,再刷无果,降级又卡米进不去,换过几个rom终于进入系统了还是一样都是0,再查按网上方法重刷串号,各种软件整得烦了不搞了,最后刷了个魔趣的包,这包耗电很快,wifi还用不了,信号还差,不久后换机了。有听说模块虚焊的或者挂了的,自个用风枪吹几下开壳,技术漏野,掉了几个原件,再看把旁边的显示排线那都差点吹化了,立马收手,还好开机不影响使用。放到现在这腐了。
取电池,后摄
去螺丝,下上盖板
去螺丝,拔接口,下主板
去螺丝,下尾盖,下尾插板
码一码,看一看

屏幕,换过几次,上了时候没贴太多胶,轻松取下
就这样,码个全家福,
拆完还得装回去,充会电,正常进系统,触摸是挂了,不费那钱去折腾了,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是魔趣的ROM么?

网友:
触摸挂了可以OTG外接鼠标,或者蓝牙连接蓝牙鼠标用……

网友:
只能OTG外接鼠标用,蓝牙鼠标要配对好才能用

网友:
正在用这个手机看你的帖子。4年半了,换过一次屏幕和侧键,其他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魔趣的ROM么?

对头,设置功能挺多的

网友:
这手机还算良心。不是重度使用没问题。还能磕王者你说惊讶不。原生系统 就是内存太小了

网友:
小米做工还是不错了,唯一缺点就是电池掉电太快了

网友:
而华为是关闭安卓系统刷机的大门,bootloader锁太难过去,有些只能上芯片级维修强刷存储器底层。

网友B:
一次刷机,好像是升到安卓9后,mac地址全是0,其实刷个出厂时的版本的完整线刷包就行

网友:
我的3X还在战斗中,4年半了.也刷过好多次,光9008救了好几回,直接不开机了,没反应,9008救过来了.

网友(2021-04-22):
引用 网友B:
一次刷机,好像是升到安卓9后,mac地址全是0,其实刷个出厂时的版本的完整线刷包就行 ...

我有一台红米note3高配版 也是这毛病mac 20:00:00:00:00 wifi 蓝牙用不了

网友C:
9008强刷就行了版本要一级级降不能越级

网友(2021-06-03):
引用 网友C:
9008强刷就行了版本要一级级降不能越级

用QFIL刷机的时候,试过可以先清空整个flash再刷(或者twrp下用dd命令清空emmc),不过串号和wifi地址就要用QCN文件重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