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三星显示器没有背光拆修(SAMSUNG S27D590P)

楼主(2020-12-02):
收了一台三星27寸显示器,当时没有电源测试,赌一把,几十大洋就抱回家,通电试机,黑屏,赶紧用强光手电照一下,好在屏幕完好,接入信号,可以看见画面,可以确定是背光出了问题。拆了盘他就是

网友:
没背光还算好了,遇到固件坏就不好找固件,要是遇到屏破就运气太差了。

网友:
这下好,高清,毛都看见有几条

网友:
这个是摔过还是压过?一般不容易把那整脱焊

网友A:
应该是IPS的1080P屏幕了,做工还是有点勉强了

网友:
进来之前猜要换个板,没想到是灯电源插座脱焊,修好赚大了

网友:
显示效果不错

网友B:
原来单位给领导买过,好像总共花了近3K,就是这个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单位给领导买过,好像总共花了近3K,就是这个显示器

就这花了三千?

网友:
T220P之后,已经很多年没有接触三星显示器了。
期间也有同事用过,要不就是发白,灰蒙蒙
色深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IPS的1080P屏幕了,做工还是有点勉强了

三星显示器是没有IPS面板的。

网友:
刚上市那时候,就这价吧

网友:
屏幕没有坏就好很多了,

网友:
这个座子用风枪很好焊的

网友(2023-04-10):
运气好,手艺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