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G/5G网口的设备什么时候才能普及啊?

楼主(2020-12-02):
RT
感觉现在的千兆有线已经有点不够了,但是2.5G/5G的设备还贵的要死。
什么时候2.5G/5G网口的路由器/交换机才能白菜价呢?

网友A:
:sweat:2.5G和5G是无线规范,有线通常百兆千兆万兆
你说的网口是有线还是无线
无线需要网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G和5G是无线规范,有线通常百兆千兆万兆
你说的网口是有线还是无线
无线需要网口吗 ...

1G和10G的以太网中间还有2.5G和5G两个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G和10G的以太网中间还有2.5G和5G两个速率

谢谢科普,查到了 IEEE 802.3bz
不过还不如直接10G

网友:
中国电信在今年初进行天翼4.0家庭网关集采交流时有要求提供一个2.5G的网口,但由于各家的芯片方案都不能直接支持,后来就又取消了。但目前所有的机型都要求全千兆,网线也要求6类线了。
等有芯片方案支持了,以后10GPON网关集采可能就会带上1G以上的网口了。
不过受制裁影响,海思的方案难产也说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科普,查到了 IEEE 802.3bz
不过还不如直接10G

当然是成本和方案的问题了,华硕RT-AX89X支持两个10G口,但价格也很高

网友:
还没跑满千兆宽带的路过。。。

网友:
应该全光口,消灭电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科普,查到了 IEEE 802.3bz
不过还不如直接10G

2.5G 成本低
一千元出头的Z490主板 集成 2.5G 网口, 一千五百多的家用路由器也有 2.5G 网口
10G 接口的话贵多了吧?  而且家用固态硬盘传输速率也跑不满10G 网速吧

网友:
什么时候千兆宽带成白菜价的时候,就差不多普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