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燃眉之急,花100请的物业电工更换 过欠压保护器 拆开看看(中保电控ZGQ-40)

楼主(2020-12-02):
近几天已经出现过时不时瞎跳闸。燃眉之急,中午煮饭,又开始瞎跳,还是一直跳个不停,手上没配件,一个电话100块钱请物业换,10分钟解决。旧的要求留下

哎!破玩意,淘宝15包邮的,燃眉之急,没办法啦。如果手上有个空开还说可以接死直接跳过,手上啥都没有

侧面,自己骗自己的防伪

底下

拿掉卡扣,看到螺丝孔

一大坨继电器

拿出来

一个cbb,用于rc降压

还有个224,四运放

背面光秃秃

网友:
害,这做工唉

网友:
15块包邮,差不多了

网友A:
啥地方。一般都不用过压保护了。多个香炉多个鬼。触点能过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地方。一般都不用过压保护了。多个香炉多个鬼。触点能过15A?

对啊,而且现在电器都是宽电压,这触点顶多16~30a。这还标40a。而且新换这个尼玛63a

网友B:
现在就是5线城市基本都用不上你这个东西,电网都已经达标了的。楼主家那里的?

网友:
真的不如漏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5线城市基本都用不上你这个东西,电网都已经达标了的。楼主家那里的? ...

广州佳兆业。。。。成品房,就这样。。。

网友:
CBB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其实这货还是有用的,主线的零线断零的时候,你就明白它的价值了,这个时候漏保根本就没作用。就好像一份保险一样,如果不出险,你永远都觉得是亏给保险公司。

网友:
亏大了,直接短接就行了 ,然后坐等15包邮的

网友:
15元包邮的做工了,坐等降价了

网友C:
家里一直想安一个,就是太贵没有买(正泰/德力西要8、90元的),想着现在电网很稳定,非常达标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家里一直想安一个,就是太贵没有买(正泰/德力西要8、90元的),想着现在电网很稳定,非常达标吧 ...

正品的是比较贵,假货和杂牌就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品的是比较贵,假货和杂牌就便宜

和电有关的可不敢买山寨的,杂牌的!

我家里的所有电器虽然不全是大厂名牌,但也都是正规厂家的哦。

网友:
新建小区完全不需要这玩意,老旧小区还是安装一个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电有关的可不敢买山寨的,杂牌的!

我家里的所有电器虽然不全是大厂名牌,但也都是正规厂家的 ...

谁都知道这个道理,关键兜里要有钱支撑行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电有关的可不敢买山寨的,杂牌的!

我家里的所有电器虽然不全是大厂名牌,但也都是正规厂家的 ...

只是现在美的等大品牌定频家电缩水太坑,落地式电风扇和转页扇,洗衣机不少用铝线电机,有些小品牌家电反而用双滚珠轴承铜线电机。楼主设备应该用在有些地方零线经常断开,导致三相火线电压不均,以免过压烧电子设备。

网友:
直接接压敏防过压,欠压不用保护。

网友:
谢谢分享。100大洋,很公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