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被84弄掉颜色的衣服怎么办

楼主(2020-12-02):
工作服棉袄是墨兰色的,因为新冠期间喷84,衣服被喷了一块,现在变成土黄色,像污渍一样。我用黑色油性笔涂了一下,效果还行。

网友:
用黑色墨水染一下色

网友:
有专门给衣服上色的染料墨水,你淘宝一下就有了。

网友A:
整个泡一遍,做成咖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泡一遍,做成咖色的

好主意。不过周围都是墨蓝色工作服,我也太不搭了吧。

网友:
84的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本身就是漂白剂,能使大多数的有机染料褪色,

网友:
以前把内衣搞脱色了,哈,无所谓。

网友(2021-01-03):
楼主用钢笔墨水兑点墨汁效果不错!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2021-03-12):
引用 楼主:
好主意。不过周围都是墨蓝色工作服,我也太不搭了吧。

如果是点状褪色,建议你买个同色系的记号笔,涂一下就好了,但是不能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