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AB量产NW512

楼主(2020-12-02):
拆了两颗镁光NW512,L85A的,准备贴到3280试试一开始没有短接出现了各种问题,包括识别了192G,开卡开不过,CE表多了4CE等系列问题
后来才发现这玩意单帖双贴或不同CE都有不同,比903麻烦
按CE表双贴4CE短接了三个位置R7\R11\R13,插入电脑打开程序正确识别

直接下载论坛上搜到的工具,没有找到这个ID,然后就是手动添加,添加到UFD_ALL_DBF和UFD_ALL_ForceFW里两个位置

然后就是开卡过程了,ISP选择了L85C,顺利开卡

完了就是测试了,读取不错,写入感觉有点低啊,大佬们,这个速度正常吗?

楼主:
这个定入速度正常吗?

网友:
正常,就这个速度。要跑分好看就贴大容量TLC/QLC闪存,SLC缓存模式下写入超200m/s,但跑圈干不过MLC闪存。

网友A:
L85就这个速度,4ce4die的在3281上写入也就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L85就这个速度,4ce4die的在3281上写入也就65

双贴的呀,3280不是双通道主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