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大神!龙威PS-305D可调电源维修

楼主(2020-12-02):
朋友的龙威可调电源PS-305D显示50v不能调节,更换2N3055调整管,电位器后48v,不知道怎么继续维修,求大神指点一下,给点建议,感激不尽

楼主:
图4图片穿错,这张图才是

网友A:
帮不上忙,给个参考电路图楼主吧,兆信的,也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是否和这个一样:

网友B:
拿到我手上我肯定能修好,只凭几句话确实我也整不来,楼主去看看手电论坛或者矿石论坛吧,也许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不上忙,给个参考电路图楼主吧,兆信的,也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是否和这个一样:

...

感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到我手上我肯定能修好,只凭几句话确实我也整不来,楼主去看看手电论坛或者矿石论坛吧,也许有收获 ...

原理太不懂,没有思路

网友:
无经验就万用表测元件吧,,至于定位到某个元件,,除非板到了手上

网友:
采样,比较,负反馈

楼主(2021-01-10):
目前还没有修好:cry:cry::cry: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还没有修好cry:

把输出接线柱后面那个电容换掉!50V/470uF

网友D:
我以前都是把原件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
时间花的多电,
总能修好,
记得修一功放,整个电路板上的两百多原件都一一拆下测,
拆到最后是一个排阻当中的一个电阻坏啦
前后花了一个月!!
总会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都是把原件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
时间花的多电,
总能修好,

真有耐心!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楼主类似的故障,三极管和芯片都换了也没好

网友:
同样故障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