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05款尼桑EQ7202多项维修(钥匙断环,换防冻液、仪表盘不亮)

楼主(2020-12-02):
同事的05款尼桑EQ7202夏天灌了自来水用的,天冷了想起要换防冻液。

【钥匙断环】

送来的钥匙,好吗够讲究的。钥匙还要毛衣穿

钥匙环断了

再三确认它的钥匙内没有防盗芯片,边角上给打个眼

2端弄对称,边角打磨光滑

【换防冻液】

先查看维修手册

更换冷却液步骤

开盖,确保温度下降后再弄。

副水箱,里面没防冻液了

盖子先别开

电瓶下方位置,能找到排放螺钉

从上面有空间去拧开

流出一个盆底

拧开盖子流得快多了

但还不够彻底,上吹尘枪加压。有开始流出

副水箱由一个螺栓固定

取出清洗

排出的防冻液还行,只是被加了自来水

倒置副水箱,沥干

某东采购了2瓶蓝星冷却液-30°C

加入防冻液前,别忘把排放螺钉拧回

灌入5升后,液面下不去了。发动车辆

到风扇转动,补足页面别盖好盖子。

副水箱加到最高刻度

共用去6升,省的2升放后备箱以后能补补

【仪表灯不亮】

发动车辆时,发现仪表都不亮。网上查了是通病,仪表上的一个N沟MOS管烧了。

方向盘左转90度,让出仪表出入空间。

拧下固定仪表前装饰盖的2粒螺丝

3粒自攻螺丝固定

从左侧抽出仪表

拨除3个线束插头,顶住中间卡扣才能松脱,比较能弄

好不容易取下,

初步看看,少了3灯泡

和网上的图对比一下,发现是缺中间的2个灯泡,固定螺丝还少了

开后盖

这个MOS管有明显烧糊的状态

型号20N06

2个引脚一加热,元件就下来了。早下面烧糊了

从废的主板上找了个M3004D,耐压比原本的低了一半只有30V,但好在电流大55A。先顶着吧

铜箔有脱落,都用电线焊上

装回

通病,一换就好

就是缺灯泡,里程没有能显示出来。

【里程,时间没背光】
常用的T5,T6.5仪表灯泡各买了5个。

仪表盘上原有的一个灯泡早没了

3个T5仪表灯泡安上,通电自检全都亮起

调好时钟

最主要的里程也正常了,13万公里正常家用车里程数。

网友:
看得我好凌乱啊~~~~

网友:
稀里糊图的

网友:
通病好,可以通医。

网友:
老当益壮啊。这车型对标现在尼桑的哪款呢?

网友:
祖传的盆子 好评

网友:
多图好评啊

快16年了,一年两审遭不住,放弃吧。

网友:
灌自来水用了那么久不怕水泵叶片溶了?

网友:
这修一下里面涨了很多价格啊,如果卖出去的话。。。

网友A:
看说明换水挺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换水挺复杂啊

主要步骤是排气,短途开隔天注意添加就行.

网友B:
感谢分享,非常宝贵的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非常宝贵的维修经验。

也是看网上的案例修的

网友C:
反正都飞线了那个mos换个位置比较好,至少散热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都飞线了那个mos换个位置比较好,至少散热比较好

原本的只有20A,现在放大好多倍了。再说这车也没几年了,你想它在开多久。各部件都老化了,部件不好找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老车想爱不容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正都飞线了那个mos换个位置比较好,至少散热比较好

我也觉得,散热不行,还是易出问题。

网友E:
楼主很热心,又是免费修理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散热不行,还是易出问题。

看吧,还在等仪表灯泡,还得拆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热心,又是免费修理嘛哈哈

就为了折腾,空余时间罢。不然哪来精华帖,自己的东西不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