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继电器吸合功耗反而低?

楼主(2020-12-02):
几年前十来块撸的定时插座,想看下功耗。插上关断状态0.35瓦,打开输出继电器吸合啪的一下,功耗反而降低到0.2瓦,我以为是常闭继电器,结果拔掉定时插座时又啪的一声,说明是常开继电器,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吸合状态比不吸合还省电?

网友:
你拆开测量一下就知道是常开还是常闭了

网友A:
你深入了解一下阻容降压的功耗特性,就好解释了。

比如一个1uF的电容做电源降压,为了让电路稳定工作,整流以后必然有一个稳压管,比如是15V的,那么电路的功耗大约是68mA*15V。

当继电器吸合后,由于综合负载变大,电压下降,比如恰巧下降到10V了,但是12V继电器还能工作(实际8V也能工作),这时候的电路功耗就是68mA*10.

而对于控制电路一般后面还有7805降压到5V,所以电压降低基本不受影响,除非电容失容,导致电压降到8V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深入了解一下阻容降压的功耗特性,就好解释了。

比如一个1uF的电容做电源降压,为了让电路稳定工作,整 ...

我也想到了阻容降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