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钻噪音更大,应该是无刷高转低扭的原因

楼主(2020-12-02):
有刷电机在换向的时候,电刷是慢慢过渡的。

对无刷来讲,换向就在一瞬间,导致产生高频噪音。

我猜的对不?你看这个电机,磁钢明显比380体积小多了,为了提供同样功率一定会加速一倍转。  有刷电机因为磨损电刷,所以尽量降低转速,用大扭矩低转速模式

而无刷不需要考虑电刷磨损,所以用高转速低扭矩模式。

楼主:
另外我最近才知道磁钢越强,不改变绕数和电压情况下,转速就会越低。

空载70%的转速下,提供的扭矩就越强。

网友A:
不吧,我怎么感觉声音最明显的是扇叶切风声,转速越高越明显挺正常的

网友:
无刷风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吧,我怎么感觉声音最明显的是扇叶切风声,转速越高越明显挺正常的

无刷和有刷转速不一样?齿比不同?

网友B:
声音大,偏中高频。低转速也会啊!磁极数更多么?

网友C:
新买的WU130,对比以前用的、和别人的12V有刷电钻,风声确实大不少。

网友D:
无刷比有刷噪声大是事实,这不是风扇的声音,是一种高频啸叫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WU130,对比以前用的、和别人的12V有刷电钻,风声确实大不少。

无刷风扇叶片相对大 同级相对有刷转速也会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大,偏中高频。低转速也会啊!磁极数更多么?

可能相反,减少了级数,增加了电机的转速,齿比进一步减速。

这样会导致风扇声音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刷比有刷噪声大是事实,这不是风扇的声音,是一种高频啸叫声。

我说的换相声应该和啸叫差不多。电机里的啸叫会直接传导到整个动力链条上放大声音

楼主:
有些电动车使用正弦波调速器,声音就会小很多,也能省电

网友E:
拆过一个无刷钻,里面一体式电机。
单独拿出来,含着风扇,空载全速,只有低频的风声,声音非常轻!转速当时测速仪没到,没测。

塞到机壳里面风燥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过一个无刷钻,里面一体式电机。
单独拿出来,含着风扇,空载全速,只有低频的风声,声音非常轻!转速当 ...

风扇都是这个特性。

也许无刷寿命长和风扇转速高也有关系

网友:
无刷电机转速两三万转 有刷的一万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都是这个特性。

也许无刷寿命长和风扇转速高也有关系

和风扇转速关系不大 毕竟扇叶大小改变风力就不一样   无刷除了轴承没机械摩擦   有刷的碳刷不但接触还要施加一定压力摩擦力就更大了

网友:
关键要扭矩的就做成外转子了,这是有刷没法比的

网友F:
无刷可不是高转低扭,而是高转高扭,功率密度大,效率也高。你看无刷转子的磁铁是比较小,但是无刷一般用的都是钕铁硼之类的超强磁体,比有刷用的铁氧体磁铁磁性强很多。如果是同功率的无刷和有刷,那么无刷会在转速或者扭曲其中一个方面占优势,或者是两个方面都占优势。因为效率的原因,相同输入功率的无刷和有刷,那么无刷的输出功率肯定更高。另外我觉得无刷声音尖锐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转子形状上的差异;第二个可能是电调的原因,电动车的方波控制器噪音比较大,正弦波控制器就很安静,用了方波电调的无刷电钻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噪音。至于究竟是哪方面的原因,我也是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刷可不是高转低扭,而是高转高扭,功率密度大,效率也高。你看无刷转子的磁铁是比较小,但是无刷一般用的 ...

转子形状应该无关。再怎么转还不是对称的。。。。

电调方波调控肯定是一方面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子形状应该无关。再怎么转还不是对称的。。。。

电调方波调控肯定是一方面因素。 ...

无刷的转子可以认为就是一个圆柱体,而有刷的转子形状就不一样了。不过我也觉得转子形状的可能性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