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问MF500万用表原理图如何看

楼主(2020-12-02):
MF500万用表原理图中的波段开关部分怎么看,例如欧姆档、直流电压档、直流电流档、交流电压电流档在图中怎么连接,哈哈见笑了,希望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上中下4排触点由一组相通的触片滑过,到那一组,哪一组的4个点就连接在一起。

另一个由3片触点连接。联通的虚线代表一组触点,一起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中下4排触点由一组相通的触片滑过,到那一组,哪一组的4个点就连接在一起。

另一个由3片触点连接。联通 ...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今天偶然看到了一个电子版的用电子仪器原理、使用、维修】资料,介绍的也比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