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H 主控板双贴 TH58TFT2V23BA8J 写入掉速

楼主(2020-12-02):
SM2258H 1G 缓存主控板双贴 TH58TFT2V23BA8J 写入掉速,跑圈由 三百多掉至一百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大神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是不是开满1024G,有坏块ECC纠错了造成的,开1000G呢,颗粒多少钱搞的

楼主:
可能是主控温度太高了,用风扇对主控吹就不怎么掉速了,颗粒 265一个买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主控温度太高了,用风扇对主控吹就不怎么掉速了,颗粒 265一个买入的。 ...

你是哪里的,这什么时候了还有风扇,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不是主控板上自带有风扇,是用其它小风扇来吹

网友A:
真羡慕你们有钱折腾这么大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羡慕你们有钱折腾这么大的U盘

微冷的2258H BGA272就快要出来了,改了版型就是为了能上2G缓存,272颗粒大容量的多,就是为了将来的2T做准备的,2021年的2T估计就和现在的1T一样,2T呀真的就是2258H的完美作品了

网友B(2021-01-14):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主控温度太高了,用风扇对主控吹就不怎么掉速了,颗粒 265一个买入的。 ...

看你这价格就知道是方力家里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价格就知道是方力家里颗粒

完全正确

网友:
我这个颗粒怎么开不出来。

网友C:
我这个颗粒怎么开不出来啊,您的颗粒ID是多少?

网友D(2021-02-17):
120M的SLC缓存?嫌这颗粒命太长了?

网友E:
固态要这么大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颗粒怎么开不出来啊,您的颗粒ID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态要这么大干啥用。。。。

各有所需吧,就像手机储存一样,有的人1TB都不够用,有的人128MB都用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M的SLC缓存?嫌这颗粒命太长了?

从那看出是120M的SLC缓存的?

网友(2022-11-03):
大佬我需要您这个一样的单片的SM2258程序。。。我的片子也是TH58TFT2T23BA8J
98 48 99 B3 7A F2的。。。找不到对应的程序

网友B:
还没有解决吗,我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你开掉了过热保护所以才掉速,这颗粒快得狠,直写不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解决吗,我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你开掉了过热保护所以才掉速,这颗粒快得狠,直写不掉速 ...

大佬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