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153e的桥有个缺点,刷完支持uasp的固件掉速严重!

楼主(2020-12-02):
1153e的桥有个缺点,刷完支持uasp的固件比如14,,第一次插一台电脑,掉速很严重,拔下来重新插就正常了。换一台电脑第一次用又会掉速。有什么办法解决,既支持uasp,又第一次插电脑不掉速的方法吗?

网友A:
第一次插入总是有点不习惯的,多插几次就行了

网友B:
我上次在笔记本上装了个Win10 LTSC,USB 3.0的U盘、固态,第一次插入识别,测速总是半速,第二次插入测速才正常,目前都不知道怎么解决。我觉得应该是Win10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插入总是有点不习惯的,多插几次就行了

身份证驾驶证请出示下,我怀疑你在开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在笔记本上装了个Win10 LTSC,USB 3.0的U盘、固态,第一次插入识别,测速总是半速,第二次插入测速才 ...

jmf系列的桥就没这问题,支持uasp,第一次接电脑也不会半速。我试过576,578的桥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jmf系列的桥就没这问题,支持uasp,第一次接电脑也不会半速。我试过576,578的桥都没问题 ...

我就是用JMS578的易驱线来试的。这个可能跟平台也有关系,Win10的USB3.0驱动一直有问题,也有人说解决了,说不清楚。

网友:
没有问题呀 我jms567  576 578 都正常
确实1153 不太好。因数我刷了好几版固件 都差不多
如果用ssd盘 接576 578最好
特别570固件多多,而且稳定很秒掉鵣这
1153 试了大量固件 还是和大量ssd 掉速

网友(2024-02-27):
第一次插新电脑写半速问题,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C:
我到没注意,难怪有时跑圈速度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到没注意,难怪有时跑圈速度怪怪的。

测试过,130925_21_00_00这固件第一次插新电脑不会半速。虽然没显示uasp,但速度好像差不多,uasp固件第二次插写330MB,这固件也330MB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