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36电烙铁 直流控制电路板

楼主(2020-12-02):
同t12比,感觉936用着还不错,关键是936的烙铁头便宜,自己试着做了个直流936电路板,适用于a1321发热芯936电烙铁,其他的发热芯不适合。
一、刚开始想使用原来的t12控制板改造一下(lm393 加 nmos)如下图,发现nmos发热厉害,在论坛求助各位,经各位大神提醒后,应该是自举升压电路只能用于脉冲控制中。

二、经大神提醒后,改用nmos低端驱动(如下图),接上936手柄,发现nmos存在一直导通的情况

三、再参考网上t12 驱动电路 (lm358 加nmos),用了两个s8050三极管驱动nmos,nmos一直导通的情况消失了,正常控温,再做一个也是正常。下面是经成功做了两个控制板验证了的936控制电路图。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为啥要用两个s8050驱动nmos就不会出现mos管一直导通情况?是因为lm393的灌电流不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为啥要用两个s8050驱动nmos就不会出现mos管一直导通情况?是因为lm393的灌电流不够么? ...

这种三极管单级放大器是反相的,两级放大后就是正相了。

网友A:
当温度升时,运放2脚电位也升高,当高于3脚电平时(3脚电平就是设置的温度),运放1脚输出低电平,Q3集电极输出高电平,如果没有Q4,Q1摸死管栅极高电平,管子导通,发热芯通电加热。这是一个正反馈,造成烙烧红。加上了Q4,电平反转,摸死管栅极变为低电平,管子 截止,烧铁芯停止加热。当温度变低时,过程相反,烙铁加热,这种状态一直动态进行着,铬铁进入恒温状态。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去打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温度升时,运放2脚电位也升高,当高于3脚电平时(3脚电平就是设置的温度),运放1脚输出低电平,Q3集电极 ...

谢谢温总的分析。还有个事请教一下,我帖子中图二的电路经常mos关闭不了,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工作状态不稳定,这是什么原因么?用mos管是电脑主板上的低压大电流nmos,30v耐压 80a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温总的分析。还有个事请教一下,我帖子中图二的电路经常mos关闭不了,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工作 ...

把393的2脚与热电偶断开,发热芯断开,通电测量393的1脚电压,正常情况下,这电压在0.6V左右,如果此电压比较大,说明运放性能差,需更换。如果1脚电压正常,说明摸死管有不稳定软故障,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去打板了?

应该可以了,如果你用lm358做比较器,则R3这个上拉电阻要取消,lm358是推挽输出,不需要额外上拉,否则会烧mos

网友(2021-01-15):
把mos前加一级图腾驱动。图腾供电10-15v左右 mos永远都不会过热,效果绝对稳定。图腾就相当于驱动开关,受358电平控制

网友(2021-06-24):
有没有 人做出控制 weller 发热芯的 控制板

网友C(2021-08-02):
引用 网友A:
当温度升时,运放2脚电位也升高,当高于3脚电平时(3脚电平就是设置的温度),运放1脚输出低电平,Q3集电极 ...

C3会不会在里面祸害了?才导致发热芯一直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C3会不会在里面祸害了?才导致发热芯一直加热?

C3起加速导通和截止的功能,使开关管动作干净迅速。

网友:
我的电热芯是两线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第一个电路是原版还是你改动过?如果没改那这个电路应该有错误。
第二个电路本身有缺陷。
第三个电路两个s8050是你自创的?

网友D:
求大佬告知,最新那张图,为何Q4在Q3截止的情况下会导通,Q4集电极和基级不是都连接着VCC,b-c之间没有压差如何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大佬告知,最新那张图,为何Q4在Q3截止的情况下会导通,Q4集电极和基级不是都连接着VCC,b-c之间没有压差 ...

Q4导通是因为有电流从VCC流向基极,所以会有集电极饱和导通,MOS管截止。这个电路R1,R3阻值太小,R9阻值太小,使MOS管饱和太浅,R9至少可以加大一倍。R3 --4.7K-10K,R1:10-47K

网友(2021-09-09):
这个直流电路板用多大的电源进行供电?A1321发热线阻值才3欧姆,正常适配器供电都会超出其输出功率呀

网友:
其实可以把正反相输入对调一下,那样三极管都省了

网友:
按照楼主的元件参数做了一块,惊奇的发现温度反馈点采集的电压几乎等于发热芯的温度,妙啊

网友:
温总早在坛子里发过936的成熟控制线路,比你这个简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