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买真货也很难,谁有?

楼主(2020-12-02):
.
我想购置一个能用于iPhone、安卓、华为、电脑 , USB接口3.0的U盘,谁有真货?

网友:
这很难?只有天津的狗不理才叫做包子?

网友A:
整个大厂一般不做这种优盘,做的都是3~4线小厂。

苹果这块各种麻烦,也不支持3.0;安卓那边还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大厂一般不做这种优盘,做的都是3~4线小厂。

苹果这块各种麻烦,也不支持3.0;安卓那边还好点。 ...

大厂也做,不过很贵 ,几年前都是300起步

网友:
我又两个电脑安卓,苹果都能用的U盘,可是几年前换了iphonex之后再也没用过它,压根就不识别。

网友B:
iphone好像只有自己的读卡器,没有优盘。。。
买OTG线接普通U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hone好像只有自己的读卡器,没有优盘。。。
买OTG线接普通U盘吧

OTG好像只能读不能写,只能读取U盘影音,不能把手机文件导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