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LED驱动电源 25-41v如何减小输出电流?

楼主(2020-12-02):
原来是350MA恒流输出,如何改小到300MA输出?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网友A:
上网查驱动芯片的Datasheet,看看那个脚的电阻是调驱动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查驱动芯片的Datasheet,看看那个脚的电阻是调驱动电流的。

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
找到驱动芯片CS脚D端,它外边接了一个峰值检测电阻,你可以改变它的阻值看看。

楼主:
电源芯片型号:84CYL8C0AD,没有查到相关资料。有懂的的老师帮帮忙。谢谢。

网友B:
改变R560或R620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R560或R620阻值。

谢谢,老师。

网友(2021-04-19):
这个驱动 质量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