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动牙刷底盖,怎样无损拆开,大家有好办法不

楼主(2020-12-02):
网上有人说,直接怼前面的金属杆。但是里面有卡扣,不知道会不会损坏卡扣,
从后面用摄子开像狗咬过一样,
或者有什么硬塑料拆机工具能无损翘开吗

网友:
这部分是硬塞进去的,不过这个塞子有个橡胶密封圈

然后里面主题是两个卡扣顶住的,只有拆了这个盖子,才能继续拆里面
直接顶金属杆顶不出来

网友:
不用拆了,我都换三把这个牙刷,好在便宜。不管怎么拆塑料都会变形的。

网友A:
我的底部那个洞里面有个贴纸,下面就是个螺丝,这种设计还算好,直接卡扣的就当是一次性的吧

网友:
直接撬开,撬一边就行
撬前拿个橡胶垫在边沿上,不垫也行,撬开后就像你那个底部狗啃一样

网友:
用热风枪吹一下,然后2长边中间有卡槽,用小起子撬开……

网友:
吹风机吹到烫手,然后用力撬
大力出奇迹!没有什么窍门

网友B:
用一字螺丝刀,宽度要和牙刷底部槽一样宽,逆时针转几十度就可以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底部那个洞里面有个贴纸,下面就是个螺丝,这种设计还算好,直接卡扣的就当是一次性的吧 ...

人家这种是无线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一字螺丝刀,宽度要和牙刷底部槽一样宽,逆时针转几十度就可以拆开

那最好将快口磨圆了再干。这样伤害更小。而且一把嫌少,最好多准备一把,一把撬开缝后,另一把插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最好将快口磨圆了再干。这样伤害更小。而且一把嫌少,最好多准备一把,一把撬开缝后,另一把插进。 ...

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如何拆,其实不用撬。其实论坛好像有教程,搜一下看得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如何拆,其实不用撬。其实论坛好像有教程,搜一下看得更清楚, ...

谢谢!也许是转一下后就可以取出来?还是塞进中间的充电孔内转?我再去搜一下看看。

网友D:
飞利浦的,要转一下才能打开,说明书上写的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利浦的,要转一下才能打开,说明书上写的有。

我那款就一个圆孔 想转都不知道怎么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那款就一个圆孔 想转都不知道怎么转

圆的就反过来,底部朝上,在木头或者塑料切菜的砧板上使劲一砸就可以。不要害怕,没事的。

网友:
狗啃的一样,这明明是楼主啃的

楼主:
不对啊,我接到一个同行维修过的,但没修好。几乎看不出拆机的痕迹。
我拆开看,里面的电机重新焊过,故障是电机不转,同行以为电机坏了。其实是断线了。但是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拆的。完全看不出来拆过。

网友F:
看看说明书上是怎么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看说明书上是怎么说的

太厉害了,这个都可以。

网友(2021-09-23):
引用 网友G:
太厉害了,这个都可以。

这个好像是破坏性拆解吧,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