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CM宽9CM长的感应小夜灯做好了 可以直接接6V太阳能板做太阳能灯感应灯

楼主(2020-12-02):
接前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394

方案:TP4056+QXSR012
TP4056限制在800毫安充电电流,不敢太大了,毕竟不是铝基板,散热要注意;我都是直接买几毛钱一片的TP4056板子拆配料换上了,还省得一个一个配料找了。
QXSR012外围电路相对简单,价格低廉(0.5元一片包邮),分别测试3V,2.8V稳定不误触发,延时电路简单,只需要一个电容(PF级别)。
7颗5730灯珠,恒流120~150MA,2.6元一百个包邮;用的SS8050驱动,它本身也要耗费一些电流,
热释电探头买的一块多便宜的,
0603电阻四个,0603电容5个,5288光敏电阻一个;SS8050(Y1)一个,一个7135恒流IC (0.3元)
打板算5元吧,虽然是用了优惠券。
充电接口准备用DC 5.5*2.1的,简单耐操,价格便宜
电池准备用几块钱太阳能灯里面拆出来的两个并联用,大概也有2000毫安了。
这就是这次做出成品的所有成本,单做一个不划算,三五个价格均一下,成本就很低了。

跟普通的打印机对比。

感觉作为小夜灯有点太亮了,应该用电阻限流在一百毫安以内。

延时电容(330PF),不接热释电感应探头时延时40秒左右,接上感应探头,延时53秒左右(用嘴巴计时,肯定有误差 )
家里没有再小的电容了,感觉用150PF~200PF的比较适宜。这只是我的建议,如果大家也喜欢折腾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定延时时间。

PCB文件下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254

网友A:
加上均光的 面板 就没这么刺眼了

网友B:
我是来看90cm LED的。板子做得挺小巧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90cm LED的。板子做得挺小巧精致。

献丑了

网友:
我也是来看90cm LED的

网友C:
上个贴子也是90cm,这个贴子还是90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贴子也是90cm,这个贴子还是90cm。

上个帖子只是画好板子去打样。 这个是板子到了之后焊接好的成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个帖子只是画好板子去打样。 这个是板子到了之后焊接好的成品、、 ...

还是明说吧,你单位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明说吧,你单位搞错了吧

擦。。 糊涂了。。 晕。。这板子估计得用40米的大砍刀来砍

网友:
看起来像9CM

楼主:
咳咳,单位写错了。问题是我一直都没发觉。。。 真是闹笑话了。。。

网友E:
之前我也是从网上买各种人体感应灯,陆陆续续买了好几个,也买过套件,前段时间发现论坛某卖家直接买这个板子的,直接买了几十个,一块多一个,这辈子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我也是从网上买各种人体感应灯,陆陆续续买了好几个,也买过套件,前段时间发现论坛某卖家直接买这个板 ...

都是老王家的东西

我玩这个一是为了折腾,也是为了学习的,老王家的东西我也买的不少啦。

网友F:
我是来看和打火机一样的打印机的

网友G:
为什么不粘到 18650电池座侧面。一面放电池可换。另一面 可粘磁铁 可以竖  可平放、迎合群里 坛友 手里有18650电池 喜欢 可换电池、
玩过不少 红外人体 充电感应灯。。奥莱 确实好。再就是 买过几个品牌的  网易的   都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来看和打火机一样的打印机的

:lol又写错了。马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粘到 18650电池座侧面。一面放电池可换。另一面 可粘磁铁 可以竖  可平放、迎合群里 坛友 手里有18 ...

想找合适的材料做个外壳,^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均光的 面板 就没这么刺眼了

嗯,就是外壳做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我也是从网上买各种人体感应灯,陆陆续续买了好几个,也买过套件,前段时间发现论坛某卖家直接买这个板 ...

成品板子吗?那么便宜?给个连接,我也想买些。

网友:
用6V太阳能板,最高空电压有8V多,4056能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