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焊接大师一个问题

楼主(2020-12-02):
现在好多设备都用锂电。请教一下,大家都是怎么焊接锂电正极板接片的?

网友:
点焊机焊接或都锡焊也行……

网友:
锡焊不够牢固,最好的还是镍片点焊。

网友:
我都是用焊锡焊接,烙铁功率大些,多摩擦,几秒搞定。

网友:
18650量少,没条件上点焊机,于是用60W的烙铁加松香加焊锡丝焊接,美工刀先刮几下电池正极,烙铁烧热后给正极先上锡,然后就好焊接了。我的18650负极都是用烙铁焊接的,注意时间不要太久,免得电池太热就行。

网友:
点焊。
没有点焊机可以考虑用细螺丝和螺母夹上一片铜,再焊接线上去

网友:
没有点焊机,什么18650、21700、26650和大单体电池都用的烙铁焊,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