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砸开以后用什么胶粘上去美观牢固点?

楼主(2020-12-02):
手机充电器之类的那种外壳,怎么粘好一点?502不喜欢,会发白发硬,有没有美观点最好下次还好拆一点的胶水?

网友A:
粘它干啥?透明胶带一缠了事……

网友B:
某宝的万能胶啊,能粘天粘地

网友:
T8000,加热脱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它干啥?透明胶带一缠了事……

以后会粘啊,碰都不想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的万能胶啊,能粘天粘地

ab胶?用来粘这个浪费了吧?

网友C:
你要粘啥啊,骚年。

网友D:
除了502,没有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粘啥啊,骚年。

手机充电器外壳啊,你以为要粘什么?有几个手机充电器老化了,想换下电容,拆倒是简单,就怕粘不上,又不想用胶带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502,没有更好的选择。

502是实在不想用,一片白花花的,还不如用胶带了

网友:
有那种皮具的封边黑胶,干得慢,有弹性,适合粘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ab胶?用来粘这个浪费了吧?

他说的是网红胶(油性胶)

网友:
得力透明胶(环氧树脂),704硅橡胶,t7000(手机外壳粘接)等都行,不想麻烦直接透明胶布缠

网友:
引用 楼主:
502是实在不想用,一片白花花的,还不如用胶带了

控制好胶水的量,只在接触面轻轻的点几滴,粘结牢固前把多出来的胶水清理掉

网友:
鱼珠补胎胶。。。我喜欢用这个。。。主要有弹性方便下次拆

网友:
电源自身也会发热,发热脱胶......

网友:
玻璃胶/瓷白胶/免钉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器外壳啊,你以为要粘什么?有几个手机充电器老化了,想换下电容,拆倒是简单,就怕粘不上,又不 ...

手机充电器,都能用到老化,你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充电器,都能用到老化,你很强

挂机用,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