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索尼电视维修 有没有修的必要?

楼主(2020-12-02):
请问这个索尼电视还有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感觉不是屏幕本身的问题,应该是控制板的事情,或许可以试试

网友A:
可以修一下  拆开后盖找到逻辑板到屏幕边板的排线 拆下来用酒精擦一擦 试试看看行不行  如果是其他问题 我懂点  但是不会教人

网友B:
估计个人搞不定,要回厂重新压屏so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个人搞不定,要回厂重新压屏sof....

谢谢。你和索尼的售后说法一致。送厂重新压屏,收费3000+,换屏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一下  拆开后盖找到逻辑板到屏幕边板的排线 拆下来用酒精擦一擦 试试看看行不行  如果是其他问题 我 ...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这型号的电视机,屏坏了可惜了,色彩和声音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就别修了,卖配件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这型号的电视机,屏坏了可惜了,色彩和声音还是不错的

是的,索尼维修说这个型号很少坏。

网友(2021-02-01):
涉及到屏本身或屏接的软排线接触问题,就不值得修了,直接买新的电视也不贵

网友:
拆开后盖找到逻辑板到屏幕边板的排线 拆下来用酒精擦一擦,不行就处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