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奥睿科你还要点脸不,NVME转接卡功耗高点的就带不动

楼主(2020-12-02):
奥睿科的NVME,JMS583主控转接卡,简直不要脸到极致了,都100多的NVME转接盒了,上了有些如RTS5760稍微高一点功耗的主控NVME盘,就不能识别,我还以为是盘坏了,更换电感和电容之后才能正常识别,都100多的东西了,稍微多1块钱都舍不得,真是不说了,连佳翼的都不如,纯粹都打广告了!

网友A:
能具体说下换了哪个电容和电感吗?以后说不定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说下换了哪个电容和电感吗?以后说不定能用上

笔尖指的电感就是更换过的,原厂的有的是磁珠,有的批次是叠层电感,有的是小电感,输入端的几个电容随便更换几个大的稳压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说下换了哪个电容和电感吗?以后说不定能用上

就是输入端的电容更换就行,如果自己不知道电路的话,晶振周围的和,8脚的周围的千万不要乱换,更换不对的话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就是电感底边向上的所有电容都可以,底下的就不要更换了

网友:
奥睿科的东西本来就是垃圾。。。。。真不如佳翼等其他专心做产品的品牌!!!

网友:
雖然沒用這個牌子的,也是學習了。

网友:
因为上了个nvme的车  所以顺带上了nvme硬盘盒   挑了很久  还是选了佳翼, 藏线版  冰冰凉

网友:
最垃圾的硬盘盒 优越者莫属,买了个优越者1153e的硬盘盒,,硬盘装进去做个系统都丢数据蓝屏死机,一度以为是硬盘问题,后来才发现是硬盘盒问题。反倒是五六年前买的奥睿科的还可以,虽然是垃圾廉价的ns1066最起码不丢数据,

网友B:
要开卡,最好别买硬盘盒的

用带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开卡,最好别买硬盘盒的

用带开关的

不是开卡,是正常使用拷贝文件使用

网友C:
奥睿科如此堕落了?
2016年买的7、8个2569S3硬盘盒24*7通电使用了4年多都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奥睿科如此堕落了?
2016年买的7、8个2569S3硬盘盒24*7通电使用了4年多都没有问题呢 ...

曾经的小姐姐也会变成老宝的,不是有帖子说过吗,奥睿科的有的移动硬盘和电容居然是假电容,PCB板居然没有走线

网友D:
楼主这是连佳翼一起骂了。奥睿科的普通硬盘盒我用的还好,没坏过。我对优越者的感觉比奥睿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连佳翼一起骂了。奥睿科的普通硬盘盒我用的还好,没坏过。我对优越者的感觉比奥睿科好。 ...

不是骂佳翼,佳翼的东西还是不错的,就是固件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有点不行,佳翼要升级固件居然要买会员才能升级,
这个帖子是奥睿科的假电容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32308

网友E:
换个电感解决了,原来的电感有照片么,另外换上去的0.47uH是不是比以前的电感量更小(一定程度上地提高了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电感解决了,原来的电感有照片么,另外换上去的0.47uH是不是比以前的电感量更小(一定程度上地提高了输 ...

我的这个原来的是磁珠,你说苦逼不苦逼,和3281上面的黑色磁珠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原来的是磁珠,你说苦逼不苦逼,和3281上面的黑色磁珠一模一样

那种封装的电感也有的,不过一般感量不大,内阻巨大,和你用的这种合金电感没法比

网友:
奥睿科的东西 只敢买硬盘包 楼上说的优越者用过几个倒是没出过问题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的不在少数,能帖个个做出标记就方便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