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缺件

楼主(2020-12-02):
淘宝买的主板做nas用,一不小心摔了一下,试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经检查后面电容电阻掉了几个,电容不说,电阻随便找了几个22欧补上去,通电内存报警!结果插上内存不开机!主板型号联想 IBSWME BSWD-LM2主板V1.0 M93集成N3050 CPU双核 原装拆机!

网友:
太激动了吧

网友:
随便找电阻上去能用才怪,老老实实找图纸吧,类似的应该有,要么找相同的板子量

网友:
找淘宝卖家,如果他哪里还有一样的板子的话,可以要他帮你量下他那边和你一样的板子的这个位置的电阻阻值就行了。

楼主:
网上找不到,不行的话只能再买一个回来量一量退货,淘宝随机发货,不好办哇!

网友:
联想这种dc直供的小板子素质极差,放那不碰都能坏

网友:
呀不错,还是USB3.0接口

楼主:
淘宝客服都不管,只能闲鱼再蹲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