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尝鲜SM3281N BGA316

楼主(2020-12-02):
淘宝某商家新上的,尝鲜买了几片用用看

是BB,不是AB。

找了颗K9CKGY8H5A,4CE 128G SSv4焊上。

焊盘锡球偏小,化锡后推动颗粒不怎么顺滑。

上机量产

ce识别正确,有参数。

正片工具量产成功,耗时261秒。

测试:

写入掉盘,喜翻车

去低格了,待续。

网友:
市面上好好的BGA316颗粒就这么浪费在U盘上了,现在能找到4贴的颗粒,搞的2258H都没有316的颗粒贴了,
现在都逼的老范都上打孔的颗粒了,中间上边缘的都没了,

网友A:
居然给你找到了这样的打孔颗粒?捡漏的?

网友B:
这哪是什么打孔

这玩意本来就容易损坏。如果板子散热快,BGA316和272都比152 132难拆,所以镊子大力一点都会弄掉一些边缘部分。特别是胶水大王的东西,如果没有事先给颗粒边缘除胶就拆,能经常干出这种情况来

网友:
这焊盘怎么空荡荡的啥都没有,缺了这么多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给你找到了这样的打孔颗粒?捡漏的?

捡漏了一批,大批坏的,能用的不到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哪是什么打孔

这玩意本来就容易损坏。如果板子散热快,BGA316和272都比152 132难拆,所以镊子大力一点都 ...

确实收的打孔板拆的。这片算是伤比较小的。

伤大的一批上电就短路

网友C:
最近咸鱼一大堆打孔SSD,而且瞄准闪存和主控一起打孔,一枪搞定闪存主控或者两片闪存。有的板子正反面都有闪存,反面的闪存和正面有错位,正面闪存铁定挂,反面轻微擦伤,能不能用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咸鱼一大堆打孔SSD,而且瞄准闪存和主控一起打孔,一枪搞定闪存主控或者两片闪存。有的板子正反面都有 ...

是啊,纯看运气,伤的不重的有部分还能正常用,伤的稍微重的基本都G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捡漏了一批,大批坏的,能用的不到一半。

有一小半也不亏了

网友D:
316封装,4ce以下的颗粒太少,8ce的,3281工具不友好,这板子,实用性真心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6封装,4ce以下的颗粒太少,8ce的,3281工具不友好,这板子,实用性真心不高!! ...

说的在理。上8ce的颗粒,我正在用黑片工具低格。

网友:
等待最新的报道 哈哈

网友:
今天刚收到的,雷克沙M45

网友(2021-09-07):
楼主成功了吗

网友E(2021-11-18):
范大大  我这个人家回复可以用 3281n开  是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56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范大大  我这个人家回复可以用 3281n开  是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5685-1-1.html ...

可以,要用低格工具量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要用低格工具量产

范老大可以帮我搞定吗   8ce  远程  寄给你都可以

网友:
316的板子现在都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范老大可以帮我搞定吗   8ce  远程  寄给你都可以

好的,有板子的话自己焊,没板子可以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