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正反转控制电路

楼主(2020-12-02):
高手看看这个电路能实现小马达正反转控制吗?另外AD9多处导线上提示signals with no driver,无法转换成PCB 图,求高手指点。

网友:
直接1个开关就可以让直流电机正反转了啊

网友:
你的电路会直通

网友:
小马达还是用专用的驱动芯片吧!死区和各种防护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