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汇能精电ET6415N MPPT太阳能控制器拆修

楼主(2020-12-02):
朋友家的汇能精电太阳能控制器因接错光伏板正负极,烧坏了,12 24 36 48 伏电压自动识别的,最大电流60安。里面的做工还是很好的,故障点在输入的桥堆炸管,输入端的保护二极管炸管,更换后故障修复,还自带网络接口的,可以局域网看数据

网友:
看上去功率不小,可惜的是一次性CR2032硬币电池,应该内置充电管理和LIR2032硬币电池。最大功率跟踪器MPPT不仅能用在太阳能,而且摩托车永磁发电机,增程器等也可以应用,效率上比短路式电压调节器高不少,避免负载变化过大导致发动机熄火。

网友A:
做工看着确实挺好。那3个铝圆柱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确实挺好。那3个铝圆柱是啥?

三个大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不便宜

2千多一台,很贵

网友:
厉害了,高级货啊

网友(2022-11-27):
可以控制几个千瓦的太阳能板了吧

网友C(2024-07-15):
这玩意可不便宜啊,得4位数吧

楼主(2024-12-05):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可不便宜啊,得4位数吧

对,接错线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