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谁帮忙写个串口读取用数码管显示的程序

楼主(2020-12-02):
空格0.011.8----------------空格2.2  16  57  2414.212.611.4   0   1  12   0   0   0   0   0   1
这个是串口调试助手读取到的信息,一共是88个字符数据
上位机发送字符串“SRD”,控制器会马上返回88个字符的数据,每个控制器状态数据占4位,共22个控制器状态数据
绿字部分 (0.0)(11.8)----后面的(空格2.2)
绿字部分这些数字我想用9位数码管显示出来
这88个字符,固定读取第1-2-4位5-6-8位25-26-28位字符,
这些数字会在0.00-60.0之间变动,每次读取的都可能不一样。

我尝试改GPS数码管时钟的程序,用来显示,但是失败告终,
因为GPS有固定的格式$开头,这个没有固定格式,前面第一位为0的时候输出是空格,为1的时候才输出1,所以不知道怎么改了
有没有大神帮个忙,可以有偿。

百度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LjRRkaGxLu1LUT6hnMl-Ww密码   iaw9
补充现在再用的GPS时钟程序与仿真文件,这个没有修改的,因为我不知道改太多程序。

网友A:
有偿是怎么个有偿法   还有是用stc的单片机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偿是怎么个有偿法   还有是用stc的单片机还是?

就当给点辛苦费吧 用现有的贴片STC89C52吧,IO应该够用了。

网友B:
末尾 有没有回车换行符,把接收的HEX贴上来看看,另外 "这个没有固定格式,前面第一位是0的时候是空格,为1的时候才输出1" 哪里输出为1    ?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固定格式呢?其实这里的固定格式也是有的,就是你发送SRD,它返回88个字符,这不就是固定的么?
你发送SRD后等着接收88个字符即可,可以设置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到仍不满88个字符,就抛弃此次数据,开始下一次发送SR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末尾 有没有回车换行符,把接收的HEX贴上来看看,另外 "这个没有固定格式,前面第一位是0的时候是空格,为1的 ...

下位机没有HEX文件哦,
前面第一位是0的时候是空格,如果是1 的时候,第一位就是1 ,不是空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固定格式呢?其实这里的固定格式也是有的,就是你发送SRD,它返回88个字符,这不就是固定的么 ...

谢谢,好像这样检测确实比较好,就是我还没有这个能力修改太多参数,

网友D:
定义数据接收数组num[]、显示用数组V[]
发送SRD指令
循环88次,将串口得到的数据依次存入数组num[](进入循环前,给num[87]赋值为大于1的整数(例如2),用于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有效)
判断num[87]是否大于1,如果不是,说明数据接收完成且正确;否则说明数据接收错误,放弃此次显示,重新发送SRD指令
判断num[0]是否是空格,是,则将num[1]、num[3]、num[4]分别存入V[0]、V[1]、V[2]并显示到数码管,同时点亮第一位数字右下角小数点;否,则将num[0]、num[1]、num[3]分别存入V[0]、V[1]、V[2]并显示到数码管,同时点亮第二位数字右下角小数点。
其它数据显示类推。

网友D:
如果需要帮忙写代码,你得把现有代码和单片机与串口模块、数码管的电路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需要帮忙写代码,你得把现有代码和单片机与串口模块、数码管的电路图发上来。 ...

主题贴已更新了,北斗GPS模块接收 数码管显示时间的程序,没有做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需要帮忙写代码,你得把现有代码和单片机与串口模块、数码管的电路图发上来。 ...

已经修改了主题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义数据接收数组num[]、显示用数组V[]
发送SRD指令
循环88次,将串口得到的数据依次存入数组num[](进入循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XTAL 11059200

sbit KK=P3^5;   //

//****************************************
//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
void sendString(char *str)
{
while(*str!='\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
                //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tr);
  str++;
  }
}

void main()
{
        SCON = 0x50;
        TMOD = 0x20;
        PCON = 0x00;
        TH1 = (unsigned char)(256 - XTAL/12/32/BAUD);
        TL1 = TH1;
        TI   = 0;
        RI   = 0;
        TR1  = 1;
        IE   = 0x90;
        while(1)
        {
     //           sendString("SRD\r\n");

                 if (KK==0)
                           { sendString("SRD");
                delay(350);        //350MS发送一次
                                         }
        }
}

你的思路很好,无奈我太菜了,这个是单独发设SRD字符的程序,没能合并到GPS数码管的程序里面

网友E:
太简单了,就看有偿是怎么个尝了

网友B:
楼主 把仿真文件发上来,方便有能力的大神使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简单了,就看有偿是怎么个尝了

大神帮个忙吧
反正不能肉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把仿真文件发上来,方便有能力的大神使用测试

已修改 发送了

网友F: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用51单片机给控制器发送字符串“SRD”,控制器会回复一串字符串,这些字符串得绿色部分包含了你想让数码管显示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用51单片机给控制器发送字符串“SRD”,控制器会回复一串字符串,这些字符串得绿色部分 ...

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应答的字符串有规律那就很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应答的字符串有规律那就很好办了

规律也有,就是一共返回88个字符,不会多,如果少了就是数据丢失了,这条数据也可能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