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了一台秦栏广源的100.8V,5A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12-02):
这个秦栏广源的100.8V,5A锂电池充电器淘宝售价180元。废品回收公司收来的,拆开一看坏了不少件,试着根据电路原理和残留的电阻识标推断损坏的电阻,电源芯片先上3842,变压器有自激声,根据7脚供电电压推断原来是3845,换上无自激声,MOS管原来是用SWT45NM60N,手上沒有,IRFP460装不上,先用12N60代。改电压为59伏给16串铁锂充电用,在7脚供电电路上的限流电阻上并了一个1欧姆的电阻后, 就不打嗝

楼主:
换下来的元件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好像和我这个一毛一样的。。。
供参考维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13982&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好像和我这个一毛一样的。。。
供参考维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 ...

谢谢提供链接。知道了R9边上的电阻是2.2K的,我用的是300欧的,以后改过来。

网友B:
淘宝居然要价180元了,真的是太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链接。知道了R9边上的电阻是2.2K的,我用的是300欧的,以后改过来。 ...

我查了一下典型应用,好像1k~5k的都有,应该都在这范围内。我那个是72v8a的,应该虚标,实际只有5a

楼主:
你的最大电流与我是一样的,MOS管的检流电阻都是二个0.22欧电阻并联,我的烧坏了,现在用一个0.1欧的替换。

网友:
100V*5A=500w,这么大功率用反激结构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典型应用,好像1k~5k的都有,应该都在这范围内。我那个是72v8a的,应该虚标,实际只有5a ...

次级检流电阻也一样,可能只是变压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居然要价180元了,真的是太贵了

锂电充电器就是比铅酸的贵, 而且不是贵一点点。实际上锂电充电器比铅酸要简单,元件也少,但就是卖得贵,原因是锂电池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