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风扇哪用的?

楼主(2020-12-02):
看着质量可以。硅胶线,无刷电机。试5Ⅴ不转,通12V,不转,手拨叶片,偶尔能转,好猛,电流超3A,不拿着会跑。估计装头顶能起飞。

网友:
外形像管道风机

楼主:
再来个屏,也不知道哪用的。本来就看上屏背纸,够大,替代万用表背纸

网友:
背一块24V锂电池,接上风扇,一手抓紧风扇架子,通电后可以到处飞行了

网友:
自带无刷驱动航模涵道风扇头次见,下层无刷电调,扇叶可能跟航模无刷电机紧配合胶粘,看背面图案像是汽车电动涡轮增压改造配件,扇叶被发动机吸气带动有反电动势才能启动,航模涵道风扇外置无刷电调,多了开环自启动无感无刷程序。

网友:
真的是大开眼界了,那么像螺旋桨啊

网友:
这德行一般都是管道换气扇 逆向的也有潜水用品 沢背面贴纸是在想不出干什么用的

网友:
难道是跑马机的主动进气管道?

网友:
空军 电流7安,鉴定完毕

网友A:
air force,百度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ir force,百度一下试试

小心快递员查水表

网友:
这个风扇好玩啊,不知道防水不防水,防水的话改水下推进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