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今天捡了三个坏的80W以上节能灯,想用里面电感做开关电源

楼主(2020-12-02):
想用里面电感做一个开关电源,用3842+431,打算做到45瓦左右,不知道行不行,有没有老铁玩过,先说一下铁心尺寸28.5x10.8x20.8mm
一共三对,用其中一对,没有缝隙那种

有玩过的朋友给个方案,支个招
这个东西最大可以搞到多少瓦
初级次级线圈线径多大,绕多少圈(正负12伏)

网友:
节能灯镇流器就是变压器

网友:
短时45W肯定没问题,记得磁芯必需留气隙。我用ERL-28的半边磁芯做着玩的,19V输出配T12白光,都用了几年了。

网友:
有的灯坏得不严重,随便修就好了,被你拆了!

网友:
这是节能灯电子整流器里的变压器铁芯吧,感觉功率应该够了,矽钢片的那种不行,不支持高频

网友:
节能灯的整流器,里面是个大电感,有的打磨了气隙有的没有气隙,如果你要做反激式开关电源则必须开气隙,正激式的不用开气隙但要多一个储能电感,这个磁芯做成变压器的话大概能搞到50W,频率建议50-60KHz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下班找资料,晚上接着来

网友:
EE28的磁芯,国产的材料反激可以做到30W。必须要有气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