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看看我家里厕所和厨房复杂便宜的洗浴净水器系统(多图)

楼主(2020-12-02):
       燃气热水器是几年前280元买的万和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我嫌一号电池太贵,就改接5号电池,用一个锂电池就够了,电热水器是5年前2百元买的二手康宝电热水器,是某大学学生毕业走人卖出的,使用了半年这样,买下来后我自己拉回家自己安装的,因为我家住楼顶水压小,在淘宝买了加压泵自己安装,43元买的。楼顶还自己安装了水管上楼。也是自己装的,几十块搞定。厨房装了净水器,68元买的,净水器过滤很干净,用电热水壶烧水没有一点水垢。另外还把燃气热水器和电热水器热水也接到了厨房,冬天可以用热水洗碗。两个热水器我是这样使用的,夏天使用电热水器,冬天使用燃气,这样最经济,夏天用电热水器,烧水快可以用一天,冬天用电热水器就太浪费了,烧水速度慢水又冷得快,不合适使用。燃气热水器冬天用比较合适,不会浪费一点热水。那个喷头套装是我60元在淘宝买的,全铜的,装上后使用很爽,顶上是当年180元买的飞雕浴霸,用了十几年了,冬天用起来很温暖。

网友:
太乱了  看着好难受。。。。。。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么复杂的环境,装了漏电开关和地线没有?
安全第一啊

楼主:
电热水器是夏天用的,室温30度,热水烧一次十分钟这样,绝对够24小时用的,一天花费电费3毛钱这样。使用时候都是关电使用,不存在安全问题。另外电热水器插头是带漏电保护的,热水器出水进水口都有隔电墙接口的,那个加压泵到喷头,也有几十厘米的PVC管隔开,应该不用担心漏电问题的。那个浴霸是我自己改的高度,这样更暖和。

网友A:
还不算复杂,应该再上一个太阳能和空气能,想用哪个用哪个

网友:
多一个接头,多一个漏水的隐患

网友B:
厨房装了净水器,68元买的,净水器过滤很干净,用电热水壶烧水没有一点水垢。

---- 没水垢说明你那里的水质好,含钙镁离子少。就算是反渗透膜的净水器也不能过滤钙镁离子减少水垢。

一般要降低水的硬度 减少水垢需要用离子交换的软化水装置,最便宜也要六七千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厨房装了净水器,68元买的,净水器过滤很干净,用电热水壶烧水没有一点水垢。

---- 没水垢说明你那里的水 ...

坐标太原,市政自来水水垢很大,装上RO机器,半年还没有见水垢

楼主:
     把剩下的图上完,刚刚拍的,前几个月刚刚搞的顶棚,很便宜,75元一平方,加固焊了20条柱子,全部花费97XX元。从以前旧水管处装了PPR水和电上去。
以前淘宝每年双11双12送5元优惠价,那时我用4个号领了2百张五元优惠价,就用来买五金配件,买了很多水管配件和钻头和钉子,不锈钢配件之类的,5.5元只用出5毛钱买,一天买了2百个包裹。等于便宜了一千元。到现在干活时候,都用得上。

网友:
除了乱点别的都好。。。

网友:
好乱的感觉,
我家就一林内,铺几路管子到水池、卫生间、洗脸池几个地方。。。。。

楼主:
      把家里以前的旧铁门装上楼顶关住,楼顶就是我们家使用了,家里房子改了IP水管后,原来水管正好空出来,就从中间穿孔上去自己装PPR水管上去,还拿了条电动车充电线穿过去在楼顶接了个插座,为了叫楼上的人下来方便,加了个铃铛,一拉线上面铃铛就响了,楼上的人就知道要下来了。那个不锈钢洗手池是15元从收破烂那里买来的,那个不锈钢架也是买他的,20元。

网友:
插座裸露 ……时刻准备着……

楼主:
     这里就谈下我68元买的净水器,净水器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也就是拿各种不同类型滤芯串在一起的,不同牌子也就是商标不同而已,多个外壳而已。我这个是6级的,虽然说可以直饮的,但是为了放心点,还是用电热水壶烧开好,这个6级的烧开水后,还是有细微水垢,就为了这个我找了这个店的售后,他说这样正常,马上免费送我一个除垢滤芯,加上后就没有一点水垢了,他说这个单独买要30元这样。那些花个3千元买个净水器非常愚蠢,买了后也是要换滤芯的,给厂家赚了多少倍利润,到头来也是差不多的东西。我岳父家2千买的净水器,后来换的滤芯也是我这种的,用起来也是一样的。

网友:
好乱啊,水和电相隔太近了吧,安全第一啊

网友:
这。。。。真热闹,闹心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厨房装了净水器,68元买的,净水器过滤很干净,用电热水壶烧水没有一点水垢。

---- 没水垢说明你那里的水 ...

实际经验来看,RO反渗透的绝对可以去除水垢,我这里城市自来水,只通过超滤膜过滤的水在不锈钢壶底、壶口都会有大量的水垢,而RO水机制的水就没有,用了两年了不锈钢烧水壶内丝毫没有水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算复杂,应该再上一个太阳能和空气能,想用哪个用哪个

还差一个风力发电机

网友:
自己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