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TPA3110D2数字功放

楼主(2020-12-02):
手头有几个小铝外壳和TPA3110D2样品,寻思着给装个小数字功放玩玩。
说干就干,立创EDA原理图画起。别说这个软件有个好处,就是不用自己建库,大部分都有封装,就是PCB操作有点不顺手。10cm*6cm的空间画这个小功放还是有点大,堆了很多电容。

小板子PCB很好话,很容易就画出来了。

自带的3D模型,“良心软件”

等了两天,板子就到了,还是挺快的,要是常规的绿色油墨更快,我选择了哑黑色,显得逼格高点,还蹭了同事的两个5元机会做了两块挡板。

迫不及待搜集手上的元器件给焊接起来,只可惜没有补品电容,先凑合听个响,后面再慢慢打磨

来张背面照,“为HIFI而生” ,“呸!呸!呸!”

来张TPA3110D2功放芯片特写

壳子出场

装壳子之前再来个特写,其实我已经偷偷上过电了,没有烟花

装壳子还行,尺寸留得刚刚好,装好的样子。
前面

背面

搞定,接好音箱试个音

总结:
   1. 听感有点薄,可能和前面的这个小音箱有关,后面的大音箱没有接。
   2. 前级耦合有点小问题,电脑没有音频输入,开最大声音,凑近听有沙沙响,也有可能和芯片增益有关,我设成最大增益20倍。
   3. 和我的1875相比还有点差距,需要慢慢打磨看能否缩小距离。
   4.还是有个小优点的,就是”短小”“精致“。

网友A:
3110功率和输出电流太小了,低音肯定不行,至少玩玩3116的桥接模式(一个芯片一个声道)低音功率很足,更好一点的就是7492,7498,7498e(我自己用的)【前后面板拼一起应该也不会超过10*10的哇,自己分开就好了,就用一次5块钱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10功率和输出电流太小了,低音肯定不行,至少玩玩3116的桥接模式(一个芯片一个声道)低音功率很足,更好 ...

谢谢您的建议,我试试

网友B:
两块pcb面板做成圆角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pcb面板做成圆角更好

对,现在就是有些割手

网友C:
后面电感用这个不行的,时间长了,耳朵难受
建议换空心电感,或者SAGAMI相模双线共模电感,这个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电感用这个不行的,时间长了,耳朵难受
建议换空心电感,或者SAGAMI相模双线共模电感,这个好些 ...

可以试试,暂时还没有物料

网友D:
最好别用钽电容,几年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别用钽电容,几年就完了

没有用钽电容,用的独石电容

网友:
这个可以用TPA3116来替代吗

网友(2022-03-02):
老铁我来了,这块黄鱼买现成的,65块大洋,怎么样?

网友E(2022-07-25):
此芯片能不能输入差分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芯片能不能输入差分信号?

可以

网友:
方便节能 ,不知音质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