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原装18V电池2A.3A.4A.5A.6A哪个最值得购买&原因。以及哪个性价比最高?

楼主(2020-12-03):
      现在牧田18V最值得买的工具大家基本都知道了,但是电池呢?有哪位大神研究比较深的来指教下,感谢!两个问题:1.牧田原装18V电池2A.3A.4A.5A.6A哪个最值得买?原因?从电芯角度来说呢? 2.这五块电池哪个性价比最高?哪个最不值得买?

      我盲猜3A最不值得买,因为差不多相同体积重量情况下它容量最小,电芯应该最差。2A虽说大电流放电不行但是是薄电池,轻啊,有些情况下需要。4A.5A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吧(瞎猜的)。6A电芯应该最好,但是感觉价格有点高,导致性价比下降??

网友:
买的哪款机子

网友A:
一直用自制15节的组装电池,手上一组三星25R、一组国产福斯动力。除了有点重之外,没别的问题。

楼主:
牧田481冲击钻、171冲击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牧田481冲击钻、171冲击批

正好这两款机我都有,目前我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是自己组的C6电芯3A薄电最合适,重量轻,电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自制15节的组装电池,手上一组三星25R、一组国产福斯动力。除了有点重之外,没别的问题。 ...

你用的是国产牧田款带保护板的还是山寨复刻牧田电板的电池壳组装的,不知牧田款的带冲放保护板的支持不支持原装机器,研究下这种带保护板的电路里面带均衡电路

网友:
3安就不能一并了?

网友:
不用想,所有工具都一样, 最大出货量是4A.

网友:
当然是自己换电芯最划算。。。。 搞好电芯分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这两款机我都有,目前我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是自己组的C6电芯3A薄电最合适,重量轻,电流大 ...

不知道这些高档工具对平衡充做的如何?能否对微小的不一致做出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