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暴力拆修48伏锂电池冲电器

楼主(2020-12-03):
买了一个剪线冲电器,拆壳换线。本以为没有螺丝,两锤子下去,壳开了,傻眼了。4颗螺丝被赛堵着,伪装的真好。换了插头线,和输出头。冲我改装的锂电池,比杂牌充电器好多了。

网友:
电池组威武

网友A:
废品站掏了几个这样的充电器。都是无输出。

网友:
螺丝孔都找不到哇!近视也太离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品站掏了几个这样的充电器。都是无输出。

防反接可控硅烧了,直接去掉就行了

网友B:
这个象三石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象三石充电器

雅迪,另一个是爱玛

网友C:
三石的 我有个一样的 哪都好 就是散热片太大 固定不稳 上面的管脚容易断

网友:
闲鱼收的吗?连接有没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石的 我有个一样的 哪都好 就是散热片太大 固定不稳 上面的管脚容易断

没风扇,散热片大好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风扇,散热片大好散热

没说散热片大不好 是固定散热片的地方太少 受震动后会把固定在上面的开关管的脚折断 散热片周围打上硅胶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风扇,散热片大好散热

老站我发过一个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9591

网友:
好威武霸气的电池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站我发过一个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9591

我的带脉冲的,你的有吗?脉冲对锂电池有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品站掏了几个这样的充电器。都是无输出。

前年在北京紫南家园酷车小镇大柳树市场里,买的旧电源也是,里面功率管等有不少换过痕迹,主控芯片故障,估计是租金涨价商家成精,专门分出来便宜故障品,好的价格贵不如网购。楼主新国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组不错,好像是松下3400锂电芯。

网友:
霸气侧漏的电池组太好看了

网友:
感觉与一般充电器区别不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雅迪,另一个是爱玛

看见标贴了,是无锡三石电子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带脉冲的,你的有吗?脉冲对锂电池有害吗?

脉冲充电不是冲铅酸电池的吗?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