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海尔扫地机,更换轮子

楼主(2020-12-03):
一个海尔扫地机,轮子的胶皮破裂,要拆机更换

打开看,还是挺复杂的

正前方的障碍、悬崖传感器

吸尘器

紫外线消毒灯

滚扫电机

主板

平扫电机,一边一个

灰尘收集盒

四周的碰撞传感器

轮子组件

轮子换胶皮

原因是传动箱的油外漏,腐蚀了轮子的胶皮

打密封胶装好

网友A:
2014年的扫地机,应该是碰碰车那种随机扫地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4年的扫地机,应该是碰碰车那种随机扫地机吧

有单片机,应该碰着碰着就把地形摸出来了。我觉得扫地机噪声大

网友B:
不仅电动工具包塑防滑,楼主扫地机和轮滑鞋轮肉注塑上去,而且2020年新款玩具车也有不少轮胎一体注塑,轮毂好像是聚丙烯或ABS塑料,外层软塑胶是TPE和TPR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4年的扫地机,应该是碰碰车那种随机扫地机吧

基本上就是,但可以设置虚拟墙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电动工具包塑防滑,楼主扫地机和轮滑鞋轮肉注塑上去,而且2020年新款玩具车也有不少轮胎一体注塑,轮毂 ...

包的是软塑胶,遇油就老化了。现在换了硅胶,比原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