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持小风扇拆不下

楼主(2020-12-03):
手持小风扇拆不下
好像跟别人发的不一样,硬拽?

网友A:
好像是无刷电机,标签纸下面有个卡子,用小一字起子撬出来,才能取出风页

网友B:
无刷电机? 想多了。磁带机里面那种小电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 想多了。磁带机里面那种小电机而已

关键知道怎么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无刷电机,标签纸下面有个卡子,用小一字起子撬出来,才能取出风页 ...

重传了张图在最后,好像没什么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传了张图在最后,好像没什么卡子

用修手表一字改锥弄掉一层紧配合垫圈。我曾经拆过超频三风扇,拔开过一两次可拆洗扇叶,用了一两年后可能是润滑油变干抱轴,第三次扇叶拔不动,最后外框拉断裂,早知道的话钻孔把底部紧配合垫圈弄掉。AVC含油和双滚珠轴承风扇都好拆,液压轴套硬拔扇叶或钻孔,建准磁悬浮最坑需要底部钻孔,里面O形紧配合卡圈找不到受力点,nidec涮滚珠轴承风扇C形卡圈很难找受力点,用尖的小剪刀勉强弄开。楼主的风扇应该是无刷,有刷电机转轴看不到卡簧。

网友:
还不是含油轴承的电机了,太失望了

网友:
最后那张图中间轴上的小黑圈是卡在轴上的,想办法挑下来,小卡圈可能会飞掉,不过不用担心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传了张图在最后,好像没什么卡子

最后一张图,孔里面轴上纯白色的塑料片就是卡子,你仔细看有条裂缝,用小一字起子插入裂缝,把卡子张开取出来

楼主:
@s911901 @景德镇屏 @whseen
感谢帮忙拆开了,但是好像还下不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s911901 @景德镇屏 @whseen
感谢帮忙拆开了,但是好像还下不来

定子铁芯硅钢被中间铜套卡的非常紧,先用空心管垫高风扇,再用5毫米十字改锥用力插入铜套,锤子敲击改锥把铜套敲下来,然后铁芯线圈部分用水泵钳夹住,一边来回扭动,一边往上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子铁芯硅钢被中间铜套卡的非常紧,先用空心管垫高风扇,再用5毫米十字改锥用力插入铜套,锤子敲击改锥 ...

好专业,但是有点复杂,别让我给整废了,我还是背后戳个窟窿把黑线焊上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 想多了。磁带机里面那种小电机而已

眼角膜捡起来再看一看图片,无刷马达不是310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眼角膜捡起来再看一看图片,无刷马达不是310马达

你说的都对。

网友:
看起来外壳和定子做成一体的了不好拆就别拆了,把黑线放入线槽,顺藤摸瓜看看能看到断了的线头不,看得到的话直接一坨锡就搞定了,看不到的话拿个手电从背面或侧面打光观察,由于pcb略透光应该可以找到黑线的接入点。

网友:
花丽台灯风扇 ZW-2811

网友:
小风扇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