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液晶屏边板,如何维修?

楼主(2020-12-03):
这是一块液晶电视的逻辑板(屏边板),芯片已击穿;
本想直接换板的,看到这样的压线接口直接放弃维修的欲望

网友:
换芯片哇!用热风枪试试。

网友:
可以换CM1685A芯片试试。别看烧得这么惨,只要外围电路没问题,一般换了就好。

网友A:
去旧货市场或回收站,找坏屏,看到型号一样的,撕一条回来,四边抹上焊膏,放在煤气灶上烤,取下芯片,原来的用美工刀沿着封装切,取出塑料封装,用烙铁清理干净脚,然后焊回去即可。(以上为没有风枪操作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旧货市场或回收站,找坏屏,看到型号一样的,撕一条回来,四边抹上焊膏,放在煤气灶上烤,取下芯片,原来 ...

这个芯片应该底部有焊盘散热的,没风枪还是不要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旧货市场或回收站,找坏屏,看到型号一样的,撕一条回来,四边抹上焊膏,放在煤气灶上烤,取下芯片,原来 ...

支持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