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华来小方感应夜灯---以纪念 买了华来小方双摄摄像头3年也无法正常使.....

楼主(2020-12-03):
29买的、拆了看看。,谁让上次买华来小方双摄摄像头 被坑了呢。。还敢买他家的。就是想试试 会不会 再被坑。。。3年前买的华来小方双摄摄像头 承诺的 功能3年了 也没实现。回看视频 也是卡的无法使用、、就是个半成品,不熟货、发帖纪念一下吧

网友A:
华来小方摄像头效果的确差,光线暗一些的时候成像比同门的米家小白 米家摄像机差远了,想回看报警视频还要先下载。

有一个用了一年多坏了。查看实时视频时还容易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来小方摄像头效果的确差,光线暗一些的时候成像比同门的米家小白 米家摄像机差远了,想回看报警视频还要 ...

卡的你都百爪挠心。承诺的 宣传的功能 延时拍摄都是 渺茫的 。最可笑的 升级成砖。客服只会一句话  给邮箱 发升级包

网友B:
这个灯是带蓝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卡的你都百爪挠心。承诺的 宣传的功能 延时拍摄都是 渺茫的 。最可笑的 升级成砖。客服只会一句话  给邮 ...

延时拍摄我感觉不错,我那都不拿来做监控了,都是带着玩拍延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是带蓝牙吗

应该是,带个近场传输芯片。。可以联动。。卧室和厕所一起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时拍摄我感觉不错,我那都不拿来做监控了,都是带着玩拍延时用。

关键 三年了  这个 功能也没有 添加 也没有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 三年了  这个 功能也没有 添加 也没有实现。

有这个功能啊,平时我都在用啊

楼主:
HW2173
芯片简介
应用领域
短距离无线数据传输相关领域
包括智能家居控制、智能灯光控制、无线航模/四轴飞行器遥控器、智能电动车控制器、遥控玩具及童车控制等

应用优势
高集成度2.4 GHz 8位无线SoC芯片
内置Flash程序存储器,可重复编程
内置Flash数据存储空间,可掉电保存数据
市场领先的链路预算指标,高达101dB(发射机8dBm,接收机-93dBm@250Kbps)
采用SSOP20封装,最多可提供12路IO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功能啊,平时我都在用啊

华来小方双摄???给我个截图。我回去看看 版本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华来小方双摄???给我个截图。我回去看看 版本多少??

噢抱歉,我搞错了,我那个是单摄的,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噢抱歉,我搞错了,我那个是单摄的,不好意思。

我说嘛  三年了  连 客服都说 不清楚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卡的你都百爪挠心。承诺的 宣传的功能 延时拍摄都是 渺茫的 。最可笑的 升级成砖。客服只会一句话  给邮 ...

B站那还有4千多元买insta360全景被坑的,不如买两到四个联咏96660运动相机,最多把几个鱼眼镜头视频后期,转换成全景视频。楼主感应灯不错,好像还有空间能放下第二块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B站那还有4千多元买insta360全景被坑的,不如买两到四个联咏96660运动相机,最多把几个鱼眼镜头视频后期, ...

亮度太低 才0.25瓦,4.5流明。。实际用起来 也就半夜起来感觉 有点亮光 ,,比摸黑好。  里面空间 确实小。可能是 追求 扁平。忽略了 空间、用的也是平面的透镜。  如果充一次电能用 2-3个月 也值。。但是 59元不值、

网友E:
我用的华来大方。开始的时候因为固件问题,一个劲的掉卡。用着用着就不行了。后来更新了。用着还不错。几年10.1左右,手欠,升级了最新固件(新增加了云存储功能)。结果倒是没掉卡,只是录像24小时之后,远程查看的时候必然卡死。两个摄像头都是一个毛病。后来客服给了固件,刷了旧版固件,就解决了。到现在也没敢再升级。  估计是为云储存挖的坑。你本地存储不好用,自然就想到云存储了。卑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华来大方。开始的时候因为固件问题,一个劲的掉卡。用着用着就不行了。后来更新了。用着还不错。几年 ...

哈哈 华来小方的客服 要邮箱 发固件 绝对是一绝。就会要邮箱发固件。产品造的稀里糊涂。客服都无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华来小方的客服 要邮箱 发固件 绝对是一绝。就会要邮箱发固件。产品造的稀里糊涂。客服都无奈。 ...

但是刷了固件还真能解决问题。哈哈哈。也挺佩服他们,出了新固件,不先测试一下再发布么?哈哈哈

楼主(2021-03-20):
不用不知道。。这个华来小方的灯 又有 bug  唉,电池没电了。之前的多个联网成组的功能 失效。也就是说。只要一个没电了。再充满电 也不会联动了。只能重新都拿下来 重新配对、比如家里楼上 楼下 粘了 5个。。好嘛。一个没电了再充电。其余的灯不会跟着亮。要重新都拿下来 重新配对、。、。O(∩_∩)O哈哈~又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