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维修倍量升级版智能AA充电器DP-K18看看做工

楼主(2020-12-03):
这一套充电器和电池是同事的,说坏了不亮灯,带来修理一下。
印象中这个牌子比较辣鸡,虚标严重,之前特地测试过他们家的电池。

测试论坛优惠购倍量400/600/1000和德力普1300电池容量内阻重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744

先上修好的照片吧,修不好就懒得发帖子了。
一充8电套装,小一百块钱呢,标注3000mah,按尿性算虚标一倍,实际1500mah吧

背面有铭牌,显示AA电池500ma充电,AAA电池300ma充电,
你信吗?我反正不信,
AC200V是8字线输入。
十字螺丝,没有异型。

低端的树脂单面板,元件稀稀拉拉,各种跳线

侧面看led指示灯歪歪扭扭

局部看220V转低压供电部分,好歹有颗pwm芯片集成MOS的,
供电是Π型滤波,输出两颗二极管并联整流

背面有一些贴片元件,标准的TL431加光耦反馈,

充电管理部分有一颗大单片机,貌似湾湾的,负责8槽电池的电压和电流采集?
反正有8颗Y1三极管和3R3电阻控制充电,勉强也算是智能了吧,比傻充强点。

这里有一颗贴片431,给单片机提供电压基准

拆机过程完了,下面开始维修。
上电不亮灯,怀疑烧坏了,但是量下来,8字线OK,保险丝OK,整流桥OK,
上电测试桥后电压215V,不正常,应该是310V左右,
仔细查看是高压直流的铜箔烧断了,目测是主电容400V4.7UF重量体积较大,
充电器摔过,导致引脚铜箔震裂纹了,充电的时候打火把断面烧糊了。

拆下电容,清晰看到铜箔翘起,断面烧糊

刮绿油,准备镀锡

薅羊毛的焊锡丝真好用,焊点光亮

上电测试OK

带载时空槽电压有点怪

空载电压2.43V,3R3电阻限流给1.5V电池充电没毛病

电压基准正常

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no~no~no~
既然开头说到了电池容量虚标,咱也不能信口胡言,
用上次带LCD液晶屏的智能充电器设置1000mA电流充电,
3000mAH的电池从0%-100%花了多长时间?
猜一下,猜对有奖~

不过可以透露一下3000mAH的电池重量是25.391g,
600mAH电池重量16.396g,天平精度可以保证。
到这里就真的结束咯,看得还行的点个赞再走吧~

网友A:
德力普比倍量电池好许多。3000的倍量顶多2个小时就满灯了。

网友:
                    同款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德力普比倍量电池好许多。3000的倍量顶多2个小时就满灯了。

我的德力普10000mAh大号,现在只有20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力普比倍量电池好许多。3000的倍量顶多2个小时就满灯了。

倍量经常搞活动,销量高,实际确实不如德力普

网友C:
这个牌子很多人知道虚标,但更多的是不知道,它销量很大,估计很多人就是这样上船了。这种电池,我一般选倍特力

网友:
哎呀,上当了,我还特意选了倍量,哪知是减量

网友D:
去掉自带充电管理,每一路电池增加2安过流保护PPTC自恢复保险丝,万一过流和反接自恢复保险丝变成高阻态保护,改成USB输入可调压调限流表头模块,镍氢1点4伏,恒流大小根据电池数量调节,铁锂3点6伏,大多数14500锂电池4点2伏。

网友:
放电一个多小时

网友:
倍量电池和充电器都不是好的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很多人知道虚标,但更多的是不知道,它销量很大,估计很多人就是这样上船了。这种电池,我一般选倍 ...

确实虚标很多,下次我试试倍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自带充电管理,每一路电池增加2安过流保护PPTC自恢复保险丝,万一过流和反接自恢复保险丝变成高阻态保 ...

这个充电器倒还过得去,电池反正是不值这个价。。。。大约八九块钱一粒了3000mah标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德力普10000mAh大号,现在只有2000了。

我手里还有几粒8000mah的一号电池,设备里面拆的,衰减实测3500mah了

网友E:
谢谢分享。拆开之前,我以为是傻瓜式的,想不到还有些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拆开之前,我以为是傻瓜式的,想不到还有些智能。。。。。。。 ...

谢谢捧场,哈哈,我也没想到里面有单片机

网友:
倍量,虚标届的大佬

网友:
倍量 的意思 就是指嘘标一倍容量

网友:
虽然做工依旧稀烂,但比想像中好一点,我还以为又是一工频变压器+8个电阻呢

网友F:
我们不能以小日本sony/  canon/  sanyo / national 那种充电器来类比,,毕竟价格是这个的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不能以小日本sony/  canon/  sanyo / national 那种充电器来类比,,毕竟价格是这个的好几倍 ...

大伙被洋垃圾给惯坏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