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烙铁换个芯

楼主(2020-12-03):
话说办公室收拾干净了,大家伙都收起来了,只能小打小闹一下,临时就用黄花烙铁。
今天早上用烙铁,预热了半天,还是冰凉。
不是芯坏就是可控硅坏。拆
测了一下,芯坏了。找出备用的

天太冷,这个T12真心不给力

临时用笔记本适配器供电的

谢谢观赏!

网友:
谢谢分享。。。。心灵手巧。。。。。。

网友A:
T12不给力?咋回事

网友:
还是用的复活头,楼主太节俭了,我也想用复活头,但9元一支太贵了,还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不给力?咋回事

这是个山寨的T12,头氧化了,割掉加了外套头,电源是19V的,加之电冷(10℃),难化锡

网友:
分析下损坏的原因。

网友:
哈哈哈,大婶等得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
恭喜大师换心手术顺利

网友:
这个真的25一根 就买过一根 后来这老铁被我插桌子缝里撅了 当时金花四溅 开心的要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山寨的T12,头氧化了,割掉加了外套头,电源是19V的,加之电冷(10℃),难化锡 ...

还是头的问题,电压、气温都不是问题,上个二手头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头的问题,电压、气温都不是问题,上个二手头不贵啊

不一定 我自己用936嫁接的 很好用 我这里室外现在0度左右 那天接电动车电瓶线正常使用 不是供电就是头子没整好

网友C:
最近研究烙铁 焊台,,对于新手,纠结 936 还是 T12。

网友:
家里要是只有一支烙铁的,坏了都没工具换,不像外热的,拧螺丝接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研究烙铁 焊台,,对于新手,纠结 936 还是 T12。

各来一个,没错

网友:
我的天 这个口气太大了

网友:
二手也不贵吧,颜值还好

网友:
修好回收站2元来的一个桌面小太阳,也就换了根电源线,,冬天脚冷烤烤真舒服了

网友:
电炉丝的,2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