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最简易平地上保养长城C30(更换机油,机滤,空滤)

楼主(2020-12-03):
这周一直再弄车,索性把自己的车也保养一下。上周开始温度都快到0度,8月份买保险送的蜂鸟上门保养服务用的是15W40的机油清晨第一次着车都很勉强,需要踩一脚油门才能稳住。

零头油多着呢,自己换换,就停车库平地上开干。

向右打轮,放油螺丝正对右轮。14mm套筒拧下

松机油盖,机油尺,加快排放

让它慢慢流

换空滤

湘火炬的空滤

半天也沥干了,扭矩扳手上回放油螺丝

利用车前的一点落差,拆机滤

万用扳手带松

套个塑料袋取下

15W40的油样还在

各种品牌的零头油,主要用0W的和W20的凑

凑成3升

马勒的机滤OC579

灌满并机油涂抹密封圈

不用工具,就用手拧紧是最好的密封状态

废机油装桶

送去对面的修车铺

点火静置15分钟,补到刻度中间

网友A:
都是自己动手,节约工时费啊

网友B:
今年也第一次自己动手换了下机油,感觉不错

网友C:
零头油时间不一,批次不一,品牌不一,混用会不会不好啊?请教

网友D:
扳手不错,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年也第一次自己动手换了下机油,感觉不错

花钱花时间,小师傅还干活不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自己动手,节约工时费啊

3年质保过后都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头油时间不一,批次不一,品牌不一,混用会不会不好啊?请教

别是假油就行,3万里程这样下来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扳手不错,多少钱买的。

100元买的西特扳手5~65NM

网友E:
机滤用手拧刚好?够力吗?标准是多少扭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滤用手拧刚好?够力吗?标准是多少扭力的?

曼牌铁壳机滤上就标注不能用工具,密封圈接触后再拧大半圈。最方便好操作就是用手拧到最紧就行

网友F:
其实保养,还是去正规4S店,其实普通车,小保养。自己带机油费用不贵。

坐标深圳,丰田卡罗拉,4S、保养自带机油,大概也是200左右,还可以抵扣100工时券(4S每年买保险送700工时券),还能在4S店蹭午饭,包洗车。
下来也就是 100+多元。。。

最重要4S店会全面检查,比如刹车,轮胎,等等我们检查不到的地方。。。最重要不要给他们忽悠做什么洗油路,之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保养,还是去正规4S店,其实普通车,小保养。自己带机油费用不贵。

坐标深圳,丰田卡罗拉,4S、保养自 ...

机油机滤空滤成本都不要100元,去趟4S费时费力。那些检查就算了吧,还没我自己检查得细致。

网友G:
这扭力扳手好用吗?哪儿买的,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扭力扳手好用吗?哪儿买的,没找到。

搜索:台湾xite 扭力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保养,还是去正规4S店,其实普通车,小保养。自己带机油费用不贵。

坐标深圳,丰田卡罗拉,4S、保养自 ...

两车,东本和奇瑞,我就没见4S店的修理工用过扭力扳手。。。

网友H(2021-02-02):
直接钻车底么 空间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钻车底么 空间够吗

头也能探进去,实际伸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也能探进去,实际伸手就行。

伸手你知道螺丝在哪呀 我还想着搞个机油保养架 不然够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