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150请教一下关于发动机单独运行需要的部件

楼主(2020-12-03):
木兰的牌子150排量149ml

新换的继电器坏了短接两个螺丝住电启动的

发动机里面出来的两个线头子

高压包不知道去哪了我用黑白电视机高压包以10KHZ的点火频率一直点火但是没有启动成功,原车高压包触发正极是从表头里面的转速表里出来的, 现在坏了。
我想换个大功率的发电线圈,做个固定的发电机使用。现在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发动机应该怎么接才能运行的方法。
大哥们帮我出主意啊

网友:
一直点火哪成啊?必须在活塞到上止点前的若干度点火,这个发动机有位置信号的。

网友:
气缸体,齿轮箱,化油器/电喷,启动电机,离合器,空滤,还有啥?
我已经十年没有摸过摩托车了,连理论派都算不上。

网友:
想把摩托车改成发电机?不好改

网友A:
电路部分就需要点火器、高压包就行啊。从磁电机出来感应线圈接点火器,点火器接高压包。然后保留电启动再把启动继电器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部分就需要点火器、高压包就行啊。从磁电机出来感应线圈接点火器,点火器接高压包。然后保留电启动再把 ...

启动继电器坏了  现在就是两个螺丝住用的时候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部分就需要点火器、高压包就行啊。从磁电机出来感应线圈接点火器,点火器接高压包。然后保留电启动再把 ...

点火器好的  高压包搞坏了   买了一个还在路上

网友:
点火器 高压包

网友B:
不如卖了直接买个发电机  这个改装麻烦还费油 而且成本比买新的都贵  还要改恒转速冷却

网友:
点火器,高压包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卖了直接买个发电机  这个改装麻烦还费油 而且成本比买新的都贵  还要改恒转速冷却 ...

恒定转速直接调节化油器螺丝就行,冷却直接用24V水泵浇水

网友:
白菜搞成猪肉价!

吊装一个新的机头,也就一两千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恒定转速直接调节化油器螺丝就行,冷却直接用24V水泵浇水

调化油器螺丝就行怕是想多了,除非你恒负载可以固定化油器开度。水泵浇水的发动机会得妇科病的以前摩托车就玩过了

网友C:
汽油机节气门开度不动,负载变化转速会变动的。你还得上一套转速控制系统。

网友D:
如果是交流点火,淘宝买一个{一体高压包}就行了,直接接发动机磁电机输出,蓝白双色线是触发线,黑红双色是点火线,绿线是地线,对颜色直接接点火器输入。点火器黑白双色线是熄火线,搭铁熄火。

网友:
如果是直流点火就麻烦点,需要整流器,直流点火器,高压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化油器螺丝就行怕是想多了,除非你恒负载可以固定化油器开度。水泵浇水的发动机会得妇科病的以前摩托车 ...

那风冷强制散热不是需要暴力风扇吗,那发的电不是没多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交流点火,淘宝买一个{一体高压包}就行了,直接接发动机磁电机输出,蓝白双色线是触发线,黑红双色是 ...

好的  谢谢 发动机有两组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油机节气门开度不动,负载变化转速会变动的。你还得上一套转速控制系统。 ...

太复杂了

网友(2021-06-03):
你就移除车架,加装个冷却系统上去,原先电器都要用的,不然你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