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析一款3USB-A口输出的电源模块(一)

楼主(2020-12-03):
早先买的3USB-A口输出的电源模块,采用的力生美LN1F20+LN4050方案,同步整流输出,输出端口带充电识别芯片,理论上可以5V4.8A输出。做工看着还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3USB-A口输出的电源模块

Q1 QF7N65
7A/650V N沟道MOS管

Q2 NCE40H12
120A/40V N沟道MOS管

U1 LN1F20
力生美TruePSRTM系列恒压恒流电源控制IC

U2 LN5S03
力生美TrueSRTM系列同步整流控制IC

U3 HC2802
恒成微的双USB口充电识别IC,采用SOT23-6封装。符合 USB BC1.2 和 GBT1591 国标充电规范,兼容 Apple 5/10/12W 充电器,兼容三星 5V2A USB DCP 充电标准。
U4 HC2801
恒成微的单USB口充电识别IC,采用SOT23-5封装。符合 USB BC1.2 和 GBT1591 国标充电规范,兼容 Apple 5/10/12W 充电器,兼容三星 5V2A USB DCP 充电标准。

网友:
这板子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A:
理想二极管同步整流扩展电路不错,要是能更换低压侧耐压值更高电容,改基准源变成恒压恒流可调电源更好。

网友B:
这根本就不是3.0接口

网友:
散热片很亮眼啊,看着舒服养眼了

网友:
以前算是块好板子,现在跟不上时代了,现在都要PD QC了

网友C:
看着还不错,起码是支持快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根本就不是3.0接口

3USB不是3.0USB
3USB是三个USB

网友:
看来要连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想二极管同步整流扩展电路不错,要是能更换低压侧耐压值更高电容,改基准源变成恒压恒流可调电源更好。 ...

最好别改,输出电压为固定5V,同步整流MOS耐压也不高,改输出电压的风险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还不错,起码是支持快充的

早先买的多口输出的电源模块,输出端口带充电识别芯片,算是QC1.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别改,输出电压为固定5V,同步整流MOS耐压也不高,改输出电压的风险比较大 ...

这样说也是,改的功夫不如买QC3电源加QC3触发器套装。另外同步整流充电宝有些怕两三个并联输出,并联后容易烧升压芯片整流部分。

网友:
电流可以这么大啊

网友:
做工不错!谁家的?

网友(2021-03-11):
同步整流输出的不错